[STM32F1]
捕获更多路的AD数据

楼主(2021-04-12):
有十六路AD数据,这个使用STM32F103 C8T6 可以吗?

网友A:
STM32F103 C8T6 最多支持多少个通道数据?

网友B:
打开你要采集的通道,用DMA 模式传输结果。

网友C:
没有这么多。48脚最多10个ADC输入。

网友D:
难道楼主都想用?

网友E:
用中断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F:
跑系统应该也可以

楼主:
DMA响应速度怎么样?

楼主:
没有16个通道吗?

楼主:
想测试了 我用16路的AD要测量

楼主:
中断效应不过来吧

网友G:
没有具体比较过,但应该比中断更省事更快。

楼主:
是应该跑操作系统,目前就会Ucos

楼主:
的确比中断快,后面还要加上modbus

网友B:
这么多的路数 在速度上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H:
那就跑系统啊

网友H:
我只会跑freertos的

网友I:
这个跟上不上系统没关系,你得核算一下每路的采样频率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dma还是中断那个也都无所谓

网友G:
采样率不高怎么都好弄.

网友J:
这么多路AD要同时采集么?

楼主:
是的啊,需要同时采集

网友K:
C8T6最多10个通道,换STM32F103Rx或者STM32F103Vx

网友L: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模拟复用开关

网友M:
这个封装的IO不够用

网友N:
1.单片机的AD精度和速度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2.这种情况应该是用单独的ad比较好点

网友O:
IO引脚数量不够哦

网友P:
看一下这个型号都有多少路啊

网友Q: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路啊

网友R:
每一路都要用到吗

网友S:
采样频率需要多块的

网友T:
IO引脚数量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