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触发方式改变

楼主(2021-04-12):
在外部中断函数中,能直接改变中断触发方式吗

网友A:
可以,重新初始化下;

网友B:
可以更改啊,比如把上升沿触发改为下降沿触发,出了中断处理函数之后下次再触发就是已更改之后的方式触发了。

楼主:
比如我外部触发设置为上升沿触发,检测到上升沿中断然后进入中断函数中,把触发方式改为下降沿,反之改为下降沿

楼主: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WK_UP==1)                  //WK_UP按键
        {        .........
                EXTI->FTSR|=1<<0; //改为下降沿
                ....
        }
        else if(WK_UP==1)                  //WK_UP按键
        {        .........
                EXTI->RTSR|=1<<0;   //改为上升沿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做成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中断,进入中断后根据引脚电平来判断是何种边沿中断

网友D:
又是在中断中延时???!!!

网友E:
按键消抖可以用个定时器外部中断发生后定时10ms再去检测,这样在中断中用延时非常的不好,影响整个程序的响应时间

网友F:
STC-ISP下载软件里有下降沿+上升沿触发示例程序

网友G:
在哪里呢中断里延时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F:
最大 1/24 fosc。 因为需要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高电平、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低电平。

网友H:
当然可以了  不过改变的时刻要注意进行现场保护

网友I:
毫无疑问可以啊

网友J:
当然可以  不过需要做的小心点

网友K:
这个 涉及到优先级的问题吗

网友L:
那能改变中断本身的触发方式吗

网友D:
感觉中可能是可以的

网友M:
你好 想请教一下 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改变触发沿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上下拉的方式 但还是没有实现 请问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N:
运行中修改配置吗?

网友O: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P:
出了中断处理函数之后下次再触发就是已更改之后的方式触发了

网友Q:
可以随时更改 但是不是立即生效的

网友R:
注意同时修改io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