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的二进制电容箱

楼主(2021-04-12):
以前调谐用的,参照模拟电路中DAC的权电阻原理,二进制,用接插件插入就表示电容加入(并入),电容是二进制的比如1nF,2nF,4nF,8nF,16nF,....最终可以实现1nF分辨率的可变电容。 每个权电容,用一个LCR表测试,拼凑,2^10的话,10个电容,一会儿就弄完了,方便的的很,调谐起来特别方便。

楼主:
电路图如下  极简单  如果不想手动切换,想输入容值主动切换,可以把接插件换成继电器,加一个控制电路就行了。

网友A:
这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方案想过了,主要到了大电容段,误差就要很小,很小。是这个方案得缺陷。1024nf要达到千分之一得精度。

网友C(点评):
没有必要做那么精确,只要用十几个开关合成上千种电容,能以5%的精度涵盖100p---400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想过了,主要到了大电容段,误差就要很小,很小。是这个方案得缺陷。1024nf要达到千分之一得精度。 ...

这个太简单了,方法很多,比如找一些1uF电容,LCR表逐个测量,说不定就直接能找到1024nF的 。如果找不到这么巧的 ,就拼凑啊, 比如找了一个1011nF的, 用1011+10+3.3就行了, 挑一挑很快的, 几分钟搞定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用不着这么精确,比如LC调谐的时候,如果需要1024nF这么大的电容,调谐频率一般很低,Q值也低,对精度要求不高,1024nF跟1022nF看不出啥区别。

网友D:
一看就是纯数学角度的思考,实际做起来,你10个“一会”也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太简单了,方法很多,比如找一些1uF电容,LCR表逐个测量,说不定就直接能找到1024nF的 。如果找不到这 ...

你是咋配的,建立数据库,然后用matlab去搜?

按序列排好,已经配了几个。

昨天,碰运气碰了个1.002nf,写了个程序配了个400pf
这是1n

这是4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咋配的,建立数据库,然后用matlab去搜?

我晕  这么简单点事  随手配啊  要什么自行车啊

买个好LCR表  比如常州同惠的  买一批好点的电容  高频低容值的买C0G  NP0的  低频大容值买薄膜的  误差小的比如5%  虽然标称5% 10%的误差  实际测下来大部分误差没那么大,还挺准 。

比如配1024nf  先在1uf里面随便找一个小于1024的就行比如1011nF(小于1分钟时间),再挑一个10nF(任意一个不大于13nf就行,小于1分钟搞定),最后还差一点点,比如4nf,基本随便找一个3.3的就行,三分钟搞定!

更快更省准备电容的方法是先不测量随便焊3个330nF的,然后再测量一下,大概率不会超过1024nf,还差多少再补,比如差24nF,找一个22nf和2nf左右的,很快的。这样就不用准备大容值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晕  这么简单点事  随手配啊  要什么自行车啊

买个好LCR表  比如常州同惠的  买一批好点的电容  高频 ...

哦,你买的型号全。
我现在赌的电容,某几个系列多,103,102,104几乎等于没有。
你上次提到谐振电容,多个串多个并,应该问题不大。既然你做过这个东西,查阅的相关知识,多讲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晕  这么简单点事  随手配啊  要什么自行车啊

买个好LCR表  比如常州同惠的  买一批好点的电容  高频 ...

今天,本着进度优先,根据自己的元件库,通过串并的方法,把你的方案改了一下,1n以上乘2,1n以下除2
125p,250p,500p,1n到256n(合计512n,够了)快速搞出来了,总共十一位,这样既可以用开关,又可以完成类似spice对数扫描进行元器件范围的粗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