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U6050通讯时序问题

楼主(2021-04-12):
主机发送从机的地址的时候产生了应答 主机发送从机寄存器的地址时从机没有产生应答 在第九个时钟周期 SDA没有被MPU拉低 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发送的寄存器的地址呢

楼主:
但是发送的寄存器的地址是对的 0x75

网友B:
严格的查一下时序 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C:
你的问题好奇怪 最后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没有

网友D:
程序上是如何写的

网友E:
你的问题好奇怪 是不是软件设置那里不对啊

网友F:
这是什么通讯模式啊

网友G:
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H:
时序对不对啊

网友I:
看一下地址对不对

网友J:
硬件上加上拉或者下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