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什么思路正好在pwm有效的时候进行ad采样?

楼主(2021-04-12):
电机PWM期间怎么使用AD采样?

楼主:
大家知道电机是用pwm驱动的,那么我测相电流的时候肯定是pwm有效的时候才测。例如BLDC,某一刻有一项没通电,那么用adc测它的电流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那么stm32的adc有个外部触发功能,其中有个tim1-cc4触发源,高手能不能说下怎么配置,或者是个什么思路正好在pwm有效的时候进行ad采样?

网友A:
就是通过CCR4产生的比较事件作为AD采样的触发信号

网友B:
CCR4的值跟其它CCR值也是在不停修改的,你可以参考下ST马达驱动的相关例程。

网友C:
至于配置就简单了,就是讲定时器的OC4FREF信号作为TRGO做为ADC的触发控制。

网友D:
ADC那边选择定时器的相关TRGO做转换使能控制,你用CUBEMX配置下。

网友E:
应该是配置好PWM后,你不去管他,他也可以正常工作,这个时候你就该做ADC,还是坐ADC。

网友F:
测这个没有意义的,你只需要测出来频率和波形就可以了,你用示波器看就行了。

网友G:
你搜索一下,adc、dma、tim,我现在就是用timer触发adc启动转换

网友H:
PWM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ADC。

楼主:
哥们能上个初始化代码吗?十分感谢!

楼主:
是换相有效才触发,不是每个波形都触发

网友I:
TIM触发采样,采样结果直接用DMA存起来。

网友J:
初始化只要看看手册配置一下就行,一共也没有几个寄存器,直接上电看看采样数据,也不会影响别的功能。

楼主:
不要说这些我也知道的事情,我要的是代!!码!!

楼主:
另外,tim触发是count到头了触发还是cc的时候触发,这个有人研究过没?

网友K:
这两个功能两不挨啊,你PWM初始化配置好就自动运行了,而ADC可以中断触发嘛,比如定时器触发。

网友L:
我用过stm32的adc用定时器触发的,就是要设置一下adc的外部触发源

网友M:
用示波器直接观察就行了。就可以知道电压。

网友N:
你采集那一瞬间的ADC,真是不好控制时间。

网友O:
跑跑系统就可以啊

网友P:
在需要的地方开启采集就行

网友Q:
可以用什么外部的触发源呢

网友R:
这个瞬间不好弄

网友S:
不可能掐的这么准

网友T(2022-04-30):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AD采样的时间点问题,比如你用PWM驱动,那么在某一时刻去采集这个电压再转换成电流,你在某一时刻采样到的也只是瞬时电流而已,并不是有效值,就是说一个周期内不同时刻采到的值是不一样的,怎么判断是有效值呢?就是在什么时刻采到的值刚好等于这个周期电流的有效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