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寄存器 数据手册

楼主(2021-04-12):
    最近开发项目用到了stm32l051, 哪位兄弟知道stm32L0系列的寄存器数据手册在哪里下载,有没有链接,谢谢啦。

网友A:
www.st.com;www.stmcu.org;www.stmcu.com.cn 中找到相应的型号系列,在设计资源中找到 reference mannual 。 里面有相应的寄存器描述。

网友B:
建议你使用官方的软件库,这样初始化过程简单易读

网友C:
嗯, 还有大量的示例,上手快,效率高

楼主:
谢谢了,你说的库是用hal库么?

楼主:
谢了兄弟,在reference mannual 里找到文档了,写了十几年单片机了,做项目看不到相关手册心不定,习惯了先看看寄存器和所有都地址列表分配。

网友D:
当然是去ST官网了

网友E:
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F:
百度上应该能搜索到啊

网友G:
官网就可以的啊

网友H:
官网的资料很多很多的

网友I:
官网数据啊 最权威了

网友J:
去ST官网呗!

网友K:
这种资料很多啊  很多博客也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