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V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21-04-12):
初次使用STM8S做项目,利用IAR软件,现在打算进行在线仿真,板子供电为12V,芯片电源为5V,利用ST-Link自身供电调试已经成功,现在卡在在接通板子12电源后的在线调试上,始终无法进入调试界面

楼主:
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是不是复位没有接好?

网友B:
另外 STLINK的接口 注意 与STM32的不一样的!CLK DIO不一样的

网友C:
硬件接线有问题

楼主:
可我直接用ST-Link供电调试,又是可以的

网友D:
用隔离芯片了吗?

网友E:
注意共地的问题。

楼主:
是外接的稳压电源不行

网友F:
弄个电源模块接进来调试

网友G: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H:
是不是单片机被烧 了啊

网友I:
量单片机供电电源是多少了吗

楼主:
没有,现在发现时因为外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原因,后来弄了个12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调试工具啊

网友I: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K:
量一下有没有5V电压

网友L:
基本肯定是供电问题了

网友M: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调试界面呢

网友N:
目前还没有用过这款单片机

网友O:
两个共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