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1D4P6不能外晶振吗

楼主(2021-04-12):
各位大咖,请教一下 我用STM32L011D4P6,需要外接8M晶振,看手册说只能32K外接晶振。不能用M级别的晶振  是这样吗?

网友A:
你看错了吧,RTC才接32768的,0 to 32 MHz external clock这是手册的原话,是支持M级别的晶振的。

网友B:
可以接外部的晶振呀,为什么不能?

网友C:
可以啊,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怎么会。

的确不能,配置软件就没这个选项。一般情况的确不应该,但是 真的就发生了。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E:
因该是可以接的啊

网友F:
楼主看错手册了吧

网友G:
这个时钟只是说的trc的时钟

网友H:
怎么会配置软件就没这个选项呢

楼主(2021-05-19):
现在太贵了  都用不起了  某个商城 48元一个 吓死了

网友I(2021-06-24):
對於這個封裝的L011D4P6的外部高速時鐘,只能通過bypass引進來。
當然 低速外部LSE是可以振蕩模式。

External source 【HSE by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對於這個封裝的L011D4P6的外部高速時鐘,只能通過bypass引進來。
當然 低速外部LSE是可以振蕩模式。

谢谢了 最近忙  都没看贴

网友J:
这个真的不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调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