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信息存储区A段能用来存储数据吗

楼主(2021-04-12):
单片机信息存储区A段能用来存储数据吗

楼主:
编程器上位机软件不能选择擦除信息A段,问技术支持告知A段存了DCO等校准值,最好不要用A段,所以上位机屏蔽了。既然手册里讲了A段也讲了怎么擦出编程,那为什么不建议用呢?

网友A:
这些我在官方数据及用户手册上都没看到详细说明。

网友B:
如果用了DCO校准,擦之前最好把DCO数据读出来。

网友B:
不知道,哪里有这些的说明呢?

网友C:
在Datasheet上(不是user guide),有DCO校准存放地址的说明。

网友C:
若程序中不用到这些,应该擦出没问题了吧

网友D:
怎么校准DCO时钟,能详细点吗???

网友E:
感觉这个一般是不建议用的,好像MCU厂家的一些固定数据的存储在该信息段内的。

网友F:
现在的铁电处理器内置Flash可以。

网友G:
MCU 的flash空间非常大的,可以用其他区间的

网友H:
貌似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吧

网友I:
不要纠结这个 用别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自己试试看啊

楼主:
知道了啦 ,感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

网友K:
不知道这个段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L:
不太了解这个数据段

网友M:
可以处理器内置Flash

网友N: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