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M4C单片机uDMA如何使用

楼主(2021-04-12):
用了TM4C的不少外设,包括串口,一直没用过uDMA,听说是个不错的东西,不知道在串口上怎么用DMA?

楼主:
另外,TM4C自带的RTC怎么使用,如果使用RTC,其他定时器还可以用吗?

网友A:
关于RTC的使用,其实我也没用过,不过DK的板子上是有例程的。

网友B:
在usb上用过uDMA,效果不是很明显,可能和跑的任务少有关

网友C:
建议看例程吧,我也没有具体用过。

网友A:
uDMA是不是就是DMA呀,有没有区别这个。。

网友D:
应该有地址直接设置dma的读取地址就可以了吧。

网友E:
DMA不是直接读取地址发送吗?

网友F:
想问下,uDMA和DMA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G:
TM4C123中有两个RTC,一个是定时器配置为RTC模式,一个需要用到CPP0引脚。

网友H:
一个是休眠模块的RTC,需要用到晶振或者内部振荡器,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dma

网友I:
如果不需要那么实时响应 还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J:
这是什么系列的啊

网友K:
第一次听说uDMA

网友L:
哪个系列的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M:
一般都可以有两个外部时钟的

网友N:
两个晶振的用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