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303R的PA15不能输出PWM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1-04-13):
如题,使用TIMER1输出4通道PWM,PA15和PB3默认是JTAG口,同样的设置,为什么PB3可以输出PWM,而PA15不行??? 非常感谢!

////////////////////// 引脚配置部分初始化代码如下,4个通道PWM,就只有PA15无输出,其他正常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1_FULL_REMAP, ENABLE);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1);

楼主:
////////////////////// 影射放在时钟之后,就可以了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1_FULL_REMAP, ENABLE);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1);

网友A:
可能没有设置时钟前面的相关代码不生效。

网友B:
pwm波形确实不错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5-05-30):
引脚复用功能冲突?

网友D:
时钟未使能?

网友E:
重映射或GPIO配置错误?

网友F:
定时器的初始化参数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PWM信号无法生成或输出异常。

网友G:
禁用调试功能,使能相关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