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写EEPROM 偶尔复位

楼主(2021-04-13):
HK32F030MF4P6 写EEPROM 偶尔复位      配置了看门狗2秒 写多个字节时 在for循环内喂狗了,   操作eeprom前关闭了总中断,写完后再开启总中断,还是有偶发复位情况!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忘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官方的读写eeprom的 demo例程。

修改的多字节读写
uint8_t WriteEEPROM(uint16_t add,uint8_t *p,uint16_t len)
{
                uint8_t i;

                if((add > 448) || (len > 448))
                {
                                return false;
                }
                __set_PRIMASK(1);               //关总中断
                for(i=0;i<len;i++)
                {
                          IWDG_ReloadCounter();
                                EEPROM_WriteByte(add+i,p[i]);
                }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return true;
}

uint8_t ReadEEPROM(uint16_t add,uint8_t *p,uint16_t len)
{
                uint8_t i;

                if((add > 448) || (len > 448))
                {
                                return false;
                }
                __set_PRIMASK(1);               //关总中断
                for(i=0;i<len;i++)
                {
                          IWDG_ReloadCounter();
                                EEPROM_ReadByte(add+i,&p[i]);
                }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return true;
}

网友A:
看门狗的时间设置长一点

网友B:
从代码来看,喂狗时间远不会超过2s才对啊,有可能不是看门狗得原因。

网友C:
代码没发现有什么毛病,解决没?

网友D:
先把看门狗关了,看看是不是看门狗的原因,代码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网友E:
这个帖子太好了,太棒了,很棒的一个。

网友F:
非常好的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代码来看,喂狗时间远不会超过2s才对啊,有可能不是看门狗得原因。

应该不是看门狗的原因,     航顺FAE说可能  写超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的时间设置长一点

嗯                试一下

网友G:
你好,有空吗?帮我看看读保护的问题,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67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有空吗?帮我看看读保护的问题,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6740-1-1.html ...

这个没有用到就没研究。         研究狗 进入进入stopmode 前关闭看门狗。没成功,问航顺的说独立看门狗关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用到就没研究。         研究狗 进入进入stopmode 前关闭看门狗。没成功,问航顺的说独立看门狗 ...

神了,能软件开启看门狗,不能软关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神了,能软件开启看门狗,不能软关闭啊?

看用户手册是可以关闭的、要操作选项字。0xFFFF800 BIT17  置1   没成功。官方也没有demo 。

@annko2005 @maychang 希望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用户手册是可以关闭的、要操作选项字。0xFFFF800 BIT17  置1   没成功。官方也没有demo 。 ...

@annko2005 @maychang 希望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E:
代码出现问题了吗?持续关注一下。

楼主(2021-05-27):
结贴吧。   写EEPROM时,串口有溢出中断来,在中断里清一下溢出中断。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