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是什么电阻?

楼主(2021-04-13):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电阻?封装0603,温度变化电阻变化,样子又不像NTC电阻?

不像热敏电阻

楼主:
没见过,刚开始还以为是普通0603  100K电阻

楼主:
哪位大神见过或用过???

网友A:
看着感觉像贴片热敏电阻

网友B:
可恢复保险丝吧?类似PTC

网友C:
这是NTC热敏电阻

网友D:
贴片的热敏电阻

网友E:
温度变化电阻变化,应该就是贴片的NTC了吧。

网友F:
就是贴片ntc了

网友G:
贴片式的NTC热敏电阻,又称负温度系数电阻,很常见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贴片式的NTC热敏电阻,又称负温度系数电阻,很常见的。

大神厉害,还有应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