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JET51A 和 SinoLink仿真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4-13):
关于JET51A仿真器和 SinoLink仿真器的问题:
1、两者的区别?
2、使用是否相同?
3、使用时需要注意什么?
4、原来使用JET51A仿真器,现在改为SinoLink仿真器,keil 5需要修改一些参数配置吗?
5、使用过程中除了以上,还需要注意啥?

楼主:
1、【JET51A 仿真器与SinoLink 区别】
(1)SINOLINK功能完全兼容JET51A, 支持器件新增加 32位系列SH79F32XX。
(2)SINOLINK和JET51A接KEIL的插件不同,需要重新安装,请从中颖官网下载。

楼主:
产品功能:可以通过JTAG 接口对中颖的增强型8051 内核的系列单片机、32位SH32XX系列芯片实现仿真以及下载;
支持Keil 集成编译环境(uVision2.34 及以上版本);
支持所有的中颖8051内核芯片和32位芯片;
可以对flash rom 和data rom 进行编程;
可以对加密位以及代码选项进行编程;
可以通过固件以及软件升级的方式支持中颖以后的芯片;
支持5.0V 和3.3V 两档VDD 输出电压以及外接电源方式;
直接从USB 供电,不需要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