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连接器这样用属于不良?我咋没听过?

楼主:
连接器上下这样一正一负用属于不良?你们有听过吗 必须左右一正一负?

网友A(点评):
没听说过 应该都是单独的 不会说 上下相连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没听说过 感觉很稀奇

网友B(2021-04-13):
“连接器上下这样一正一负用属于不良?”

这“一正一负”是什么?没有具体前提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上下这样一正一负用属于不良?”

这“一正一负”是什么?没有具体前提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电源正负 12v

网友B:
“电源正负 12v”,电压不是问题。如果电流比较大,通常考虑多个插针。至于位子,还需考虑其它信号通路。

你这样的上下布电源,比较容易误操作导致短路(如果是电源输出的话)。

网友C:
用到强电上的接插件,肯定有标准的,你这个就难说了,所以你要查相关标准,或向厂家要

网友D:
不良有很多种,具体是什么不良没说吗?

网友E:
看主贴以为你说差分信号的正负,那样上下用肯定不合适,因为看你这连接器的样子好像是90°弯针的,那样两排的长度肯定不一样,上下用做差分就会产生走线差。

但看你后边回帖说是电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良,什么叫不良。反正我用这种做电源分配的时候,都是一坨上下的针脚用作电源(比如2x3个,根据电流大小而定),旁边再一坨上下的针脚做地(一般跟电源的针脚数相同。)。如果针脚富余,会在电源和地之间刻意留一列空管脚。这样可以将他们有效隔离开,避免因PCB(设计和生产)、焊接等原因造成可能的短路(一般情况下也不会。)。

网友F:
可能和人体条件反射有关系, 因为在触电的时候手本能的撤回,对于大部分人(除左撇子)都会向右撤回。所以,应该是从左到右 VCC 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能和人体条件反射有关系, 因为在触电的时候手本能的撤回,对于大部分人(除左撇子)都会向右撤回。所以 ...

有道理,那一定有标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