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F460的读保护和加密

楼主:
HC32F460的读保护和加密在文档中说的太笼统了
文档中的说明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做了反反复复的测试,结果是读保护1和读保护2只要勾选后,都无法用ISP软件读出,并且无法使用调试器下载调试,擦除也不行,只能ISP先擦空

加密,勾选后,不影响读出,只是读出的数据是原数据加密后的数据,如下图,在MDK中查看加密后的数据就是乱的
但是加密功能不能用于开始的4个扇区和结尾的4个扇区,但用户的程序最重要的应该是在0扇区,却没得加密

简单的结论:用的时候都勾选上吧,算是心安

网友A(2021-04-13):
你可以搞个最简单的boot在扇区0,上电后直接跳转到扇区1

网友B:
咨询下 这份介绍的文档能够分享下吗,找了一大圈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