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噪声

楼主(2021-04-13):
有几个问题:
         1。噪声的种类?
          2。噪声的运算,加减乘怎么算?
          3。串并联电路噪声计算。

    嘿嘿

网友A:
“1。噪声的种类?”

噪声,数学上是个随机过程,而噪声考虑的随机过程通常是研究的比较成熟的广义平稳过程。至于物理层面,噪声形成机理也种类繁多,譬如1/f噪声形成就有多种说法。

“2。噪声的运算,加减乘怎么算?”

通常考虑加性噪声。至于“乘”,当然可以考虑,但复杂些。

“3。串并联电路噪声计算。”

电阻串并联噪声计算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