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LAN9514发热问题

楼主(2021-04-13):
我在用LAN9514芯片时,发现芯片发热严重,检查线路没有连接错误,测量管脚电压以及供电都正常,所以请教各位能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帮顶一下,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B:
帮助楼主顶一下,一定会有大神过来解决的。

网友C:
看下是不是没有用的引脚要求悬空的你接到地上去了

网友D:
把你的原理图和Layout一起发到Design Check Serivces进行一下免费Review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upport/design-help/design-check-services

网友E:
没用的引脚如果接到地上会导致发热严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