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LCC驱动程序怎么移动到图形控制器?

楼主(2021-04-13):
我正在从LCC驱动程序移动到图形控制器。我将采取更高的决心。我想要双缓冲。和声有SSD1926。这似乎没有足够的**力。爱普生S1D13517看起来可以工作,但它是旧的。我需要一些生活的产品。我应该看一些更新的东西和一个司机端口吗?

网友A:
如果您需要高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器,因此不能使用LCC。评估使用基于ARM的CPU类似零件从飞思卡尔。这个零件有您需要的所有功率和外围设备,并且有真正的LCD控制器和更高的速度。总的BOM成本较低或相等。一个缺点您将需要4或6层。PCB,贾景晖,

网友B:
用一个新的CPU从头开始是太晚了。

网友C:
可以,但是更大的显示需要外部SRAM($$$),双缓冲区甚至更多。还有更多的CPU时间保持刷新。这使外部驱动程序更便宜,开销更小,就我而言。我想知道Harmony支持的两个都是ol。从MLA进口的芯片。

网友D:
我有外部闪存工作在旧的MLA代码和和谐。我还没有搬到V1.07。它不会改变与LCC驱动程序一起使用的SRAM的经济性。

网友E:
SSD1963可以手动,但不是双缓冲。

网友F:
实际上,我们发现,使用较小的分辨率,可以通过使用Scroll(开始帧)命令“欺骗”到双缓冲模式中。

网友G:
是的,这就是我用SSD1963做双缓冲的原因。在WVGA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RAM来执行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