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DM320007-C和RA8875 LCD控制器之间的硬件接口

楼主(2021-04-13):
大家好,我正在设计一个板来连接dm320007-c pic32mz启动器套件和带有ra8875控制器的显示器。我对pic32mz和ra8875之间的接口有些怀疑。我想用16行数据连接com ra8875。我想用EBI(外部总线接口)但是ebi h作为闪存和sram存储器的配置。我认为ra8875可以被ebi控制器看作sram存储器,但不知道。我可以使用ebi,或者我只能使用PMP(并行主端口)来实现这一点?我希望这个硬件配置能达到最大的性能。我还对6800或8080通信协议有疑问。使用哪个?欢迎任何帮助,抱歉我的英语不好。

网友A:
不清楚您的显示器,但是通常您可以同时使用PMP或EBI来驱动它。PMP可能慢一点,EBI更复杂的8080模式通常是首选的,但并非总是如此。

网友B:
8080是Inteal对外访问RAM的时序,6800是Motolola的时序,如你用的时序是用IO口模拟的,两种都可以选 ,用是用MCU或ARM自带的访问时序,对应选用才可以;一般8051的MOVX 的总线访问片外RAM的时序,或是STM32的FSMC的就是8080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