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开关量光耦

楼主(2021-04-13):
如图,A点无信号时 0V,受干扰时 1.8V,有信号时 3V到 3.3V。因此要合理选择 R和三耦,使得 A<2V 时不导通,A>=3V时导通。
我手头只有 817C。我本来以为只要 B 点能到 0.7V,次级就导通了,我也是根据这个来计算 R 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哪怕 B=1.05V,还是没导通。从而,我计算的 R 肯定也没有效果了。而且 817 好像还是模拟量的,会不会由于公差原因,半导通呢?
不知有没有开关量的光耦,就是 B 点那有个比较固定的阈值,一旦达到就全导通?
谢谢!

网友A:
那可不是普通二极管

网友B:
光耦内部是红外二极管,导通电压比普通二极管要高,光谱范围不同,导通电压也不同。可以通过测量常见的LED增加印象,红色、绿色和蓝色的LED,它们的导通电压都是不相同的。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光耦的CTR和后极负载电流来计算,你选择的PC817C的CTR值范围太广,你选择PC817A会好很多,然后重新计算R值,最关键的是你后极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光耦的CTR和后极负载电流来计算,你选择的PC817C的CTR值范围太广,你选择PC817A会好很多,然 ...

817A太贵。有便宜的 CTR 范围小 的光耦吗? 谢谢!

网友D:
如果保证一楼描述的:有 信号 大于3V,没有信号低于1.8V,除了串联限流电阻(比如一楼的1K电阻),在 光耦输入二极管另外串联一粒正向导通压降大约 1.2V ~ 1.4V 的 普通红外LED(几分钱一粒),这样输入大于2.6V~2.8V就有输出,低于 2.0V 应该没有输出(当然需要考虑暗电流、漏电,所以输出串联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应该不高于47K)。  -- 不需要考虑 光耦的 CTR 传输比,按以上条件就是 开关量 输出。

网友E:
我一直用的这个光耦EL3H7(B),没有计算到你这么细致,不过用起来挺好

网友F:
数字光耦:6N137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