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串口DMA 接收256字节数据就会产生串口空闲中断

楼主(2021-04-13):
利用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当数据量较大,超过8KB后,在接收到256字节后就会产生一个空闲中断,然后继续接收剩下是数据,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DMA一直是很稳定的,应该没有额外的东西出来吧。

网友B:
DMA确实不错的。很棒的资料。

网友C:
空闲中断不是本地决定的,有可能是发送端一次只发256字节。

网友D:
产生空闲中断是一个字节 10bit没有接收到数据。说明发送方有出现发送停顿。后面不是很明白啥意思

网友E:
发送的问题吧,另外建议不要随意用空闲中断,除非能确保发送方每次都能一次发完不停顿,建议用定时器做超时检测作为接收完成标志,超时时间可以随意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