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经验]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nel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13):
在Cube MX中,debug部分如果是选择的No debug,这样产生的代码,在Keil中编译后,则不能进行调试,而且,flash烧写后,再上电,则仿真器不能连接,无法下载。
显示:Not Target , 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nel。
似乎,这个状态下,STM32就是废铁一块了。
解决办法:
(1)把启动模式改成RAM启动,就是BOOT1和BOOT0都接高,在keil中下载,这时是成功的。
(2)把启动模式改回去,再下载(这时的代码应该是在MX中Debug打开的),就可以了。

网友A:
真是个宝贵的经验啊,写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get一个新技能。

网友C:
哪里有debug选项啊

网友D:
在iar中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E:
如何发现这种解决方式的呢

网友F:
硬件复位可以修复吗

网友G:
如何更改启动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