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 测温电路问题

楼主(2021-04-13):
ntc传感器100米。C10使用电解电容好,还是瓷片电容好?
电解电容时间久了会不会漏电?
瓷片的耐压值高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A:
都可以,正规的电解电容很少有漏电的,这是小电流低压场合。
耐压不高,陶瓷电容也不贵的。
建议C7加大滤波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