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网卡测试解决方案

楼主(2021-04-13):
网卡测试简介

关于网卡测试,分为网卡硬件性能(故障)测试以及网卡数据流量测试两种,在网卡工作正常的情况下,网卡的指示灯是长亮的(而在传输数据时,会快速地闪烁)。如果出现时暗时明,且网络连接老是不通的情况,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网卡和PCI插槽接触不良,而在流量测试上,就需要借住到专用的仪器仪表来进行测试,此次我们使用BigTao-220型网络测试仪来对网卡进行测试。

网卡硬件性能流量测试绑定流测试
单网口三层转发测试硬件性能:在单网口上配置2个IP地址,测试仪一个端口下添加2个接口,配置2个IP地址。从测试仪端口P1发送出去的流量经过单网口设备的路由转发以后,还会从P1端口收到。测试仪配置见以下截图。
1  占用端口
2  添加接口并配置IP地址、进行ARP地址学习
3  添加从一个接口发送到另一个接口的绑定流
4  发送流量、在统计处查看速率及丢包情况

RFC2544测试套件测试吞吐量
选择RFC2544测试套件,可以方便的测试网卡单端口环回三层流量的实际吞吐量。测试配置见如下截图。
5  选择测试套件、选择吞吐量测试
6  选择测试端口
图7  配置端点、添加两个三层接、注意配置IP地址
8  配置流、添加从一个接口发向另一个接口的流量
9  配置RFC2544测试套件的基本选项、使能L3 Learning
10  配置吞吐量测试参数、使用二分法测试吞吐量、点击完成
11  自动弹出智能脚本界面、点击开始、开始测试
12  测试结果自动弹出,可导出测试报告
ping测试
单网口Ping测试。在单网口上配置一个PI地址,测试仪端口上配置一个IP地址,测试仪P1端口发送Ping request包,单网口设备会回复Ping reply包。可以简单测试端口处理ICMP报文的能力。测试配置过程见如下截图。
13  预约端口、在端口的接口上添加IP地址正确的接口,学习ARP
14  添加流量
15  编辑包为Ping request类型的流量
16  快速查看网卡的转发能力
网卡协议栈流量环回测试
网卡协议栈流量环回测试,需要网卡配置基于TCP/UDP源端口及目的端口的流量转发方法,以支持TCP/UDP类型报文的转发,网卡配置需自行配置。测试仪配置见如下附图。
17  预约端口、在端口的接口上添加IP地址正确的接口,学习ARP
18  添加流量
19  编辑包为TCP类型的流量,配置正确的端口号信息
图20  发送流量、查看统计信息处速率和丢包情况
双网口三层转发
双网口三层转发,需要网卡配置两个网口见的转发规则,以支持三层流量从一个网口进入网卡、从另一个网口转发出来。流量从测试仪P1端口发送出去,经过网卡设备的卤藕转发以后,从测试仪P2端口接收到。测试仪配置见如下附图。
21  预约端口
22  在两端口下分别添加接口、配置正确的IP及网关地址
23  新建绑定流
24  配置由P1段口发往P2端口的流量
25  配置完成后点击发送流量、在统计处查看速率

以上就是使用BigTao-220网络测试仪进**测试全流程测试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