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液晶驱动方案

楼主(2021-04-13):
RA8875价格疯涨,一片80+了。所以打算更换液晶驱动。有几个想法:
1.换一个便宜的LCD控制器,大家有推荐的芯片吗?
2.使用乐鑫ESP32驱动,ESP32时钟可以到240M,使用ESP32驱动LCD,然后通过串口和主CPU通信,主CPU控制显示内容。这样的话,通信程序可能会比较复杂。
3.使用全志f1c100驱动LCD,flc100时钟可以到几百M,但是和使用ESP32驱动一样,通信也会比较复杂。
4.使用FPGA驱动LCD
5.使用单片机的FSMC或EMMC接口驱动LCD,但是占用的IO口太多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或者觉得我这4个方案怎么样呀?感谢大家。

网友A:
现在缺货,什么都涨,不过8875不用到80+,外面贸易商炒的,直接跟代理商或原厂深圳分公司-瑞福科技排单买就好
不过这交期是排的比较长,如要改方案的话,可用瑞佑的RA8889,这颗目前不缺,价格也是在50左右,还可以播视频,分辨率可到1366*800

网友:
TKM32F499  芯片特色:  1、内置超大RAM,高达8MB,不再需要外挂RAM;  2、带FPU,支持硬件浮点运算,在运动算法,图像变换上有DSP功能加持,如虎添翼;  3、高级DMA功能,单次吞吐量高达4亿点;  4、自研高级液晶屏驱动接口TK80,较普通FSMC快一倍以上;  5、带RGB888接口,硬件双图层及支持软件多图层;  6、采用USB方式下载,彻底摆脱依赖第三方下载软件;  7、带电阻触摸IP,为您省芯又省心;  8、丰富的外设,ADC、IIC、IIS、双SDIO、QSPI、SPI、UART、Timer  9、丰富的中断源  单芯片,单电源的理想解决方案。  长期供货,量大有优惠,  欢迎联系:0755-33561760  E-mail:mkt@hjrkj.com  深圳市好钜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页:www.hjrk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