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共射放大电路经过电容隔直,最大带载能力如何求解

楼主(2021-04-13):
都工作几年了,发现对基本三极管电路都还没有理解到位:

对于共射放大电路,交流放大倍数Ac=Rc/Re=6
经过电容C2隔直后输出电压放大六倍,此时最大输出电压578mV

按照童诗白的教材分析,将放大电路输出回路进行等效变换,等效看作电压源,电压源的内阻就是Rload?

但通过半压法的仿真,在Rload=12K的时候,得到输出电压Vo是Rload开路时候的一般,可以认为输出Vo的前级有一个电压源,其内阻为12K,最大电压为578mV.这种是我的一些理解;

随后把Rload修改为4K,输出V0的最大电压Vo=578*4/(4+12)=144mV,和仿真得到的结果一样。
对于这一点有些不太理解,此时电压源的内阻不通过仿真,如何求解呢?

网友A:
不失真,
正负半周对称,
功率输出最大(阻抗匹配)。

网友A:
如有 Re ,
则电压增益是
(Rc||Rι)÷Re ,
电路设计,是 带负载设计 才对,
三极管 负载线的绘制,应该 先交后直。。

网友A:
讯号源是恒压源而且功率够大,输出轻载甚至空载,电压增益才是6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有 Re ,
则电压增益是
(Rc||Rι)÷Re ,

谢谢,你的解释很详细,看书有些机械的记公式,没有理解公式应用的条件

网友A:
此电路的 输入阻抗 是 (R3+βR6)||R2 ,
rbe 的 非线性 算是被「淹没」了,讯号源 近似定载

网友A:
如果,源(电力或讯号)内阻跟负载阻抗 两者的伏安特性 不一致,那就无法 阻抗匹配,
这时,就要看双方的 量级 是否等同,量级等同,源与负载 两者的伏安特性曲线相交,负载才有 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的 输入阻抗 是 (R3+βR6)||R2 ,
rbe 的 非线性 算是被「淹没」了,讯号源 近似定载。 ...

说到β,又困惑了,在2N3904的datasheet中hfe是在小信号特性下定义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也是把hfe当作电流放大倍数应用的

这个直流偏置电路仿真Ic=710uA,Ib=2.3uA, 电流放大能力Ac=313,认为和datasheet中hfe等同,但是此时是没有频率特性,datasheet中在描述hfe中增加频率特性不知如何理解?

随后加入小信号分析,10mv的10KHz的正弦波,由这个小信号,在Ib上面叠加0.064uA-P-P的电流,在Ic上面叠加20uA的P-P电流,放大倍数也是312左右,此时是要考虑特征频率FT这个参数吧?

随后加大信号频率到10MHz,基本就具备交流放大能力了,10mv的10MHz的正弦波,由这个小信号,在Ib上面叠加10uA-P-P的电流,在Ic上面叠加7uA的P-P电流,放大倍数也是0.7,基本不具备放大能力,同时输出电压,也不是Vo=Vin*Au=Vin*Rc/RE的交流电压放大倍数。datasheet中fT=250MHz,在信号频率f=10MHz,应该hfe0=25才对?由于BC之间存在结电容,会和基极电阻组成低通滤波器。datasheet中Cbc=8pF;

该filter的截止频率f=1/(2*pi*Rb*Cbc*Au)=2.7MHz,由于电容的米勒效应,输入电容是Cbc的Au倍左右。随后仿真,发现电压增益的3dB频率点确实在3MHz左右,信号频率10MHZ,基本会被滤波的。实在这有些不太理解fT如何应用的。在有交流信号的时候,交流电流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不好意思,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想从根本理解问题,发现不懂的地方越来越多的

由 fβ 至 fT ,是斜坡,通频带 则是 平台区(水平线),电路 (请注意,是电路,不是管子) 增益高低就是水平线的高低,水平线跟斜坡的交点就是 电路的 3db点,负反馈压低了 水平线,也就加长了 平台区。
fT 是 β 掉至 1 的频率,fβ 是开环截止频率(3db 点),请注意,是开环,亦即是三极管自己的电流放大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到β,又困惑了,在2N3904的datasheet中hfe是在小信号特性下定义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也是把hfe当作电 ...

用图表法在IC--VCE作包和及堆住二种状态更可观视,就是上截,下截而已,具体做法,以静态工作点为中心,以交流负载线作斜率,过工作点,即可作出负载线高点与低点,二边以外就是截住与包和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β,又困惑了,在2N3904的datasheet中hfe是在小信号特性下定义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也是把hfe当作电 ...

在 共基及共射 拓扑中,输出阻抗取决于 直流通道配置,跟 β 几乎无关,
跟 β 有关的,是输入阻抗,影响因素是 Ib 的需求有变 及 集电结电容 对讯号的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共基及共射 拓扑中,输出阻抗取决于 直流通道配置,跟 β 几乎无关,
跟 β 有关的,是输入阻抗,影 ...

直流,交流信号叠加到一起,很多参数就不能太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之电流放大率β=Δic/Δib =hFE~1 于fin=0~fT,与工作频率呈反比。尚未考虑晶体管内部R•C低通之衰减曲 ...

交流放大倍数的公式确实没有见过,是你学总结出来的吧
在公式中,hFE是静态工作点时候,直流hFE=ICQ/IBQ对应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之电流放大率β=Δic/Δib =hFE~1 于fin=0~fT,与工作频率呈反比。尚未考虑晶体管内部R•C低通之衰减曲 ...

还想多问一句,关于fT是如何理解的,限制了三极管的什么特性呢?
三极管的电路是开关管电路,限制开关速度的应该是Cbe的结电容,fin太快,会导致三级管关不了,这个时候fT和fin还有关系吗?

限制开关速度的,不单是 结电容,还有 存贮效应,克服了 存贮效应,管子才开始 导通或关断,结电容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FE是直流的电流放大率=Ic_dc÷Ib_dc,直流的偏罝就是以hFE去计算各个电阻值。
信号有频率fin的,此时的 ...

通常工作频率fin>0.1fT,衰减很大,这里讲的衰减应该是β衰减?
信号频率增高,衰减是受到Rb,Cbc的低通滤波器的作用吗?还是三极管其他的特性造成衰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fin高,则β衰减,Av也衰减。rbb以及Rb加上Cbc有米勒效应,使得Cin变小,等于Zin变小,相对的Av变 ...

十分感谢你的解释,今天也理解了下这些关系,想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对于交流信号的电流放大率 β=ic/ib会受fT的影响,fin信号频率越高, β就会越小,β=(hFE*fT/fin)/ ( hFE+(fT/fin)),这个公式就会不适用。
下图是fin=400KHz,fT=100MHz,hFE典型值是300
但是直流电流放大倍数hfe=ICQ/IBQ,是保持不变的
还有就是交流电压放大倍数Av=(RC//RL)/RE, 这个放大倍数和输入信号频率fin限制,是由于Rb,Cbc组成的低通滤波器限制,仿真可得到f-3dB=2.5MHz左右,fin超过f-3dB,Av就会衰减降低的,随后信号fin=10MHz,Av基本就只有2左右的,输出Vomax=40mV;
所以下图仿真可以看出fin=400KHz,β≈40左右,降低很小。但Av≈6,基本保持不变的。
结论:1. fT=100MHz会影响β的大小,对直流电流放大倍数hFE没有影响,对交流信号电压放大倍数Av也没有影响。
          2. Rb,Cbc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从而会限制交流信号电压放大倍数Av;
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希望再次得到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β=(hFE*fT/fin)/ ( hFE+(fT/fin)),在
fin=0时β=hFE。在fin=fT时β=1。
在fin=0.5fT时β=2。

基极电压Vib到负载的电压Vo增益,Av= Vout/Vib =Rc//Rl÷Re
这样定义看起来,Av基本是不受fin变化而变化

“Av是你板凳的(Rc||RL)÷(Re+1÷gm) ”
这其中的1÷gm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β=(hFE*fT/fin)/ ( hFE+(fT/fin)),在
fin=0时β=hFE。在fin=fT时β=1。
在fin=0.5fT时β=2。

谢谢你们的热心真挚的回复,让我理解了很多概念,也解开了我的很多疑惑。
对1÷gm的概念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gm=Ie÷26m,于27℃时,因Ie和Ic很接近,所以gm=Ic÷26m,m=0.001,Ic是集极直流电流。gm=1÷re,re是等 ...

嗯,查了资料就明白了,跨导gm=Ic/26mV≈Ie/26mV=38.5Ie
三极管发射机等效电阻re=VT/Ie=26mV/Ie=1/gm

楼主:
引用 网友C:
gm=Ie÷26m,于27℃时,因Ie和Ic很接近,所以gm=Ic÷26m,m=0.001,Ic是集极直流电流。gm=1÷re,re是等 ...

不好意思,关于Av放大倍数有个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和你讨论的。在TI的一个论坛的图纸中看到一个电路计算VB/VA的gain,也看作是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增加一对PNP对作为镜像电流源控制。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板凳放大倍数Av=(Rc//RL)/(Re+rbe), rbe=VT/ICQ=1/gm
按照这个电路我的写法是 Av1=VB/VA=(rbe4//(R1+rbe3)/(R2+rbe1), 将Q4看作集电极电阻,Q3看作负载分析
但是论坛写的是Av1=VB/VA=[(rbe4//(1+β)(R1+rbe3)]/(R2+rbe1),  将Q3的阻抗(R1+rbe3)增大了(1+β),需要帮忙能指教的?
其中L1是1T电感,用于仿真调试,将左右分开
同理,计算Av2=Vc/VA=[(R3+rbe2)//(1+β)(R2+rbe2)]/(R1+rbe3),也是将Q1的阻抗增大了(1+β),

这是一个应用电路,可以用作高压线路的电流检测
这拓扑,已迹近 可控硅 的实际结构了。

楼主:
你写的这些公式我知道的
其中还差early voltage的参数吧
ICQ=[Is*EXP(VBE/VT)](1+VCE/V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內阻无论大或小,IC4

实际电路就是这样的,检测流过R2的电流,转化到R4输出检测,R4/R1就是增益

你的分析很对,确实少了一个电容。是进行分析环路增益的时候要添加,将反馈回路断开的,使用极大容量的电感电容断开,这样就可以求解Vc/VA,然后分为左右分别求解,Vc/VB,以及VB/VA,两个相乘就是系统的loopgain

这种断开回路的方式,在TIM Green的系列**求解都是这样的

是的,这种检测芯片很多的,ADT,TI都有的
但是写的loopgain表达式,就有我上文提到的疑惑,增加了(1+β)
是的,是高边电流侦测,然后进行系统稳定性分析,写loopga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如下图这样定义的吗?
图中是近似计算,忽略hFE带来的误差。1.先求IL,在IL>>I4时忽略I4。2.得Vin=VR2 ...

电流检测的增益确实是R4/R1,
但是求loopgain不是这样的,就是增加电感电容后,用于仿真的,如下图所示
GainA-B=[(rbe4//(1+β)(R1+rbe3)]/(R4+rbe1), 这个是传递函数的表达式,我不明白这个表达式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前面只瞄一眼,误解了,以为在问电流镜。
式中的每个Rbe =1/gm 是等效串联在射极的电阻。Z3比Z4 ...

十分感谢你的详细解释
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的
Av=Vo/Vin=Zout*Ic/Zin*Ie=(Rc||RL)*Ic / (Re+1/gm)*Ie。
此时用于计算的输入Vin=(R4+rbe1)*Ie
对于Z4的电压Vo=rbe4*Ie
此时Z3对于的电压Vo=(R1+rbe3)*Ie,这并没有放大(β+1)的效果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觉得Z3的阻抗乘以(β+1)的效果不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Z3阻抗由基极流入,对应到射极电阻,按照电流比例(=倍数),等于射极电阻被倍数放大了。iin=ib=ie(β+ ...

解释的很详细了,明白了这个过程,利用Ib=Ie/(β+1)做了转换
这次讨论让我受益颇多的。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E:
理论上,这里交流负载没有最大带载能力一说,只是随着负载阻抗降低,输出电压越来越小。
如果说,想有一个最大交流输出功率,则很简单的可以推导出,在集电极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一样大时候,可以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至于计算,则分开直流和交流就清晰明了。基极电位、集电极电阻、发射极电阻决定了线路的最大工作电流和静态工作点,一般为了追求最佳性能和动态范围,集电极电压取电源的一半为最佳,而静态工作点计算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复述了。
至于交流增益则只决定集电极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后的值和发射极电阻的比(Hfe足够的前提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β=(hFE*fT/fin)/ ( hFE+(fT/fin)),在
fin=0时β=hFE。在fin=fT时β=1。
在fin=0.5fT时β=2。

最近很空?少见你一个帖子里面回复这么多的,楼主该付培训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很空?少见你一个帖子里面回复这么多的,楼主该付培训费了。

是该付培训费啊,哈哈
一个问题能让问的人理解透,就确实是理解的很透彻,这点@king555是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讲的Av是近似值,少并联了欧力电阻ro~=VA/Ic,精确的Av=(RC||RL||ro)/(RE+re),re=1/gm。通常ro相对比R ...

你看的太深入了,感觉我学习的过程还很漫长的
看到xunkun977的帖子,提到运放开环输入的阻抗和尾电流源无关,又有些认识的,根据之前的一些讨论,共射放大电路的,发射极有电阻RE,输入阻抗就和RE有关,Zin-=rbb+(1+β)*(rbe+RE) (忽略Rb1,Rb2)

对于PNP类型输入级的运放,差分输入级的阻抗,通过微变等效电路转换,输入阻抗就是rbb+rbe,这个和尾电流源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值也就几千欧姆,但是PNP类型输入级运放的datasheet中,输入阻抗一般也有几百Kohm,这个就比较难理解。

FET输入级的运放,阻抗高是因为mos的结构特点.栅极是氧化物绝缘层,电阻>10兆欧姆,这个也和尾电流源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楼上是本帖完结篇。
我发现有些定义,你我可能有不同。以上各楼我的Rbe或rbe均是指re或1/gm。如果你的 ...

确实聊的很多了
其中rbb和rbe是下图的定义,在我的学生时代,都是用这个电路进行分析的,rbb’是基区的等效电阻,rb‘e’,是二极管在交流信号中的等效电阻,re’是发射区的等效电阻,由于发射区的掺杂浓度很高,我们在使用中re’很小可以忽略,同时rbb也只有几百个欧姆,我们分析的时候也忽略,rbe=VT/IEQ≈VT/ICQ=1/gm,和您说的re是一个概念

对于晶体管差分对电路,通过这种等效电路转变,输入阻抗就是2*(RB+rbb+rbe)(上文没有乘2,是笔误),是不乘(β+1),X大让我们翻大二的教材,我回去翻了下,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的,2*(RB+rbe),其忽略了rbb。
教材一

教材二

觉得分析差分对电路和单个共射放大电路是不一样的,两者等效电路是不一样的,单管的共射放大电路,RE会严重影响输入阻抗的

我也回复一贴,就此结贴了。
再次十分感谢您的帮助,讨论的收获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聊的很多了
其中rbb和rbe是下图的定义,在我的学生时代,都是用这个电路进行分析的,rbb’是基区的等 ...

用的教材是董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吧?
觉得也是Zin=rbb+rbe,双电源供电,发射极等效为GND,所以就忽略了RE的影响,即使RE换作电流源,大大提高CMRR,.CMRR=2*gm*RE,但对输入阻抗没有影响的

网友G:
共射放大电路经过电容隔直,最大带载能力可以从下图的输出特性曲线分析,这条曲线适合任何非恒流恒压的电源特性;

非恒流恒压源都有其内阻,当外接负载等于其内阻时,此电源可以输出最大的功率,此时的效率只有50%。要输出(电压)效率更高(功率会减小),需要增大负载阻抗或者降低电源内阻,才能得到更高的输出电压。

外接负载等于内阻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适合于功率放大(一般为输出级),外接阻抗尽量增大,适合于电压放大级(一般为前级)。

楼主(2021-06-15):
引用 网友C:
β=(hFE*fT/fin)/ ( hFE+(fT/fin)),在
fin=0时β=hFE。在fin=fT时β=1。
在fin=0.5fT时β=2。

最近也在不断的学习,负载对CE电路的理解加深了,所以对这个帖子也再次回复了BJT的re,ro,rπ都考虑进去后,分交直流分析,很清晰的看到影响交流放大倍数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实验或仿真,配合手工计算,分析或判断不同结构电路的优缺点。日子久了必然逐渐掌握。往后再去分析运 ...

你别误会了,最近也看了不少帖子,是觉得你之前有些讲的不对,而且也有些不好。现在回过头看你的回复,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在这个回复就能知道,你对rbb,rbe,re这几个电阻的概念么有弄清,还要我自行转换的,这些名字都是有专门的定义,不是你我定义的。当然之前我也不懂,所以只能听之任之的,也感谢你当初热情的讲解,但是现在觉得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