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去调节LED发光原理是啥

楼主(2021-04-14):
这个LED调节亮度是什么原理呢?怎么这么复杂

最好在1,4脚加个小电容,超前反馈,可降低超调量。增加裕度。以1000PF起调节。过大电容,降低响应速度且增加裕度,过小,增加超调或自激。

网友A:
压控电流源,并配有使能控制端。

楼主:
请问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是DAC控制大小改变LED的电流吗?

网友A:
“是DAC控制大小改变LED的电流吗?”

“DAC”电压大小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B:
R22是检测电流的,Q2是使能开关

网友C:
你把Q2去掉,直接导通,就比较容易看懂了。粗略的分析:DAC输出的电压会在R3上产生一个电流,大小就是Vdac/22,这个电流就是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因此DAC输出的电压可以直接控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从而控制亮度。

网友D:
u1如果内部没有过流保护,容易烧。r3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如果内部没有过流保护,容易烧。r3太小

嗯,我理解DAC最大3V3,那分压最大输入1V,  1/22=45mA最大, 这个LED是60mA最大。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理解DAC最大3V3,那分压最大输入1V,  1/22=45mA最大, 这个LED是60mA最大。 应该可以的吧 ...

是u1容易烧

网友D:
去掉r3,r2,c1等,r1=10k,led1上串个小电阻

都不能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掉r3,r2,c1等,r1=10k,led1上串个小电阻

R3 是 恒流取样电阻,不能去掉

网友F:
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