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分辨率问题

楼主(2021-04-14):
相同尺寸的sensor,一个分辨率是100万,一个是30万。 那么100万的可以用来替代30万的吗?

网友A:
要看你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性价比。如果30万就满足了且无后续的扩展需求也没必要用上百万的

网友A:
100万的分辨率高,理论上是可以替代30万的,但是相应处理数据能力也要匹配才能发挥高分辨率的优势

网友A:
系统的稳定性才是关键,你看工业上用计算机的配置普遍比民用、商用计算机配置低很多甚至是几代,军工产品上的配置也基本上是几代之差。

网友A:
一件产品或者系统,经过一定数量的应用、优化改进后稳定性、可靠性才能确定下来,时间、实践是检验稳定性可靠性的过程。

网友B:
理论上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