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DFU问题

楼主(2021-04-14):
从ST32F103RCT6到AT32F413RC,之前的DFU-BOOT, 与APP都可以单独运行了。  但APP一改动到从0X0803000开始,就跑不起来了。跟踪调试也是随机卡住。  装入DFU-BOOT,再通过DFU升级装入APP,查看FLASH数据升级完全正确。  不要DFU,直接把APP改回0X0800000开始,装入运行也正常。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编译时地址配置正确吗  建议可以看看雅特力isp工具  支持dfu下载。

网友B:
中断向量表改了吗?

网友C:
就如楼上所说,程序加载的地址变了,中断向量表偏移也就变了,所以要在初始化的时让SCB知道一下偏移。

  1. SCB-> VTOR = FLASH_BASE | 0x00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