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工业通讯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指南

楼主(2021-04-14):
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丹佛斯接入西门1200PLC配置案例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
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MCN-PN3001 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一个,丹佛斯变频器一台。

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Modbus转Profinet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打开丹佛斯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485参数。

注意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填写地址时候要进行偏移。

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从上述报文可知,站地址为1使用功能码为03起始地址为0D51换算为10进制为3409数据长度为两个字节(一个寄存器),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地址减1后与报文相符。那么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如下,设置485参数。

本例为波特率9600, 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设为1。

用03功能码读取地址3409(注意要填写十进制数)寄存器数量1个字(2字节)。

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0,表示数据会显示到I68,所以监控IW68会看到该寄存器数据,以此类推。写参数也如此,功能码换成06地址为C359(50009)写入2000HEX。

案例总结:
以上内容为MCN-PN3001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1200的配置案例。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留言提问,协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