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下最大功率传输定理前提的常见两点迷惑之处

楼主(2021-04-14):
以前就提过,但是很朋友没意识到再提醒下:
1)普通书上推导最大功率传输定理第一个前提:
将输入信号源端电路等效成为一个戴维宁等效形式,所以如果你要套用在非线性电路设计(如功放,振荡器等),你要先考虑可否把源端等效为戴维宁或诺顿形式?

2)最大功率数学结果推导是在假设源端的等效内阻 RS(或阻抗ZS)是固定fixed不改变,而改变负载RL(或ZL)条件下,推导的。
如果你的条件可以是可以随意改变RS,这个最大功率结论还能正确?

楼主:
此外最大功率传输的传输效率匹配时,也只有50%,就算无反射也只能吸收一半源产生的功率,勿忘

网友A:
“最大功率传输定理”本来就是针对“定源”且线性前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外最大功率传输的传输效率匹配时,也只有50%,就算无反射也只能吸收一半源产生的功率,勿忘 ...

“传输效率”通常指通道效率,其损耗仅包括通道上的损耗,不考虑“源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