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的BUG,联系FAE不理我,这比过几天涨价几倍还恶劣

楼主(2021-04-14):
其它的51芯片,用的好好的代码,STC的8A/8F/8G等系列就是不行。
很简单的代码,关闭T2的中断使能位,读写几个变量,再使能T2中断,就会导致T2的中断丢失。
联系FAE,过了一天说他们测试过没有问题。
我回短信说,麻烦给个邮箱,我把代码发给测试一下,到底是否有问题,没任何消息。
        //测试飞读对T0/T1/T2的影响
        do
        {
                wdt();
                _nop_();
                _nop_();

                ET0=0;        //临时关闭ET0,脉冲输出未见影响
                _nop_();
                cnt=cnt0;
                _nop_();
                ET0=1;

                ET1=0;        //临时关闭ET1,脉冲输出未见影响
                _nop_();
                cnt=cnt1;
                _nop_();
                ET1=1;

                IE2&=0xfb;        //临时关闭ET2,脉冲输出会频繁变大n倍
                //EA=0;        //临时关闭EA是可以的,只是影响其它中断
                _nop_();
                cnt=cnt2;
                _nop_();
                IE2|=0x04;
                //EA=1;

        }while(1);

还有其他BUG ,用久了,程序复杂点就发现怪毛病。。。而且能确定是芯片问题

网友A:
真可能不是他们的问题,
这点东西都有问题的话,别人早发现了
谁知道你在其它中断干了什么呢

楼主:
只是验证程序,啥都没干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cnt0++;

        //GPIO输出方波,验证周期
        P35=!P35;
}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
        cnt1++;

        //GPIO输出方波,验证周期
        P36=!P36;
}

//T2=1ms
//T2IF,STC8G硬件自动清零,STC8F需要软件清零,实际不清零也没有关系
//固定最低优先级
void t2_int() interrupt 12
{
        static uchar t2_cnt;
        static uchar t10ms;

        AUXINTIF&=0xfe;        //T2IF=0

        t2_cnt++;
        if(t2_cnt>=10)
        {
                t2_cnt=0;

                t10ms++;
                if(t10ms==100)
                {
                        t10ms=0;
                        wdt_ok=1;
                }

                if(cnt2!=0) cnt2--;
        }

        //GPIO输出方波,验证周期
        P37=!P37;
}

楼主: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在T2溢出前关闭ET2,T2溢出,再开启ET2,刚才的中断就丢失了。
别人家的T2中断,不会丢失,只是开启ET2才会马上进中断。

楼主:
别人家的,ET2关闭,开启后,只要TF2是1,会马上进入中断,中断不会丢失,只会延迟了一下。

还测试过中微电子的UART,也有和其它MCU不一样的地方。
普通51 MCU,可以TI=1触发UART发送中断。
CMS芯片,无法TI=1触发中断,只能写发送寄存器触发。问了FAE,也是毫无反馈,估计不懂就不理了。
这就是目前国内MCU的现状。

楼主:
我只是想看看,STC不是一直在这个论坛里吹牛国产MCU很厉害吗?不涨价吗?
我就想看看,什么时候STC的人会来理这个帖子!
是否忙着把价格从1.5元左右改为4.5元左右,忙着数钱呢?

网友B:
一直不敢用,今年被逼无奈用了,也不敢用复杂的程序,能用硬件实现的暂时都不会用STC软件去实现,一个天天吹牛皮的公司,没量都不鸟你一眼的公司,不敢信任

网友B:
他们家的FAE等于摆设,电话永远都是通话中,有问题还是自己琢磨琢磨吧

网友C:
我有个项目用的STC,需要24小时连续运行,偶尔会出现定时器中断停止(不进中断),大概率时间在几天到几十天,断电重启又开始工作了。

网友D:
这颗芯片量产多久了?看看软件能不能规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芯片量产多久了?看看软件能不能规避掉。

需要临时关闭定时器中断的,尽量用T0/T1,不要用T2即可,当然T2也可以用,临时关闭总中断

网友E:
等待ST的官方人员的回复。

网友F:
我用得多STC的MCU,比较了解。
楼主,STC的T2、T3、T4,是扩展的外设,为了操作简单,当你禁止中断时,这3个定时器的溢出不会置位中断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在T2溢出前关闭ET2,T2溢出,再开启ET2,刚才的中断就丢失了。
别人家的T2中断,不会 ...

这个问题验证也很简单的,关定时器中断后,设置个断点,查看SFR值,

估计是流水线的原因,关中断是有要求的,后面一般需要插入几个NOP指令(甚至需要一个多周期的指令),否则可能达不到效果,很多51都有这个要求,包括欧美的芯片

网友G:
路过学习了,以前用过STC的芯片,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哦。

网友H:
呵呵。厂家最怕砸牌子的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得多STC的MCU,比较了解。
楼主,STC的T2、T3、T4,是扩展的外设,为了操作简单,当你禁止中断时,这3 ...

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设计显然是bug,中断丢失是不可接受的,中断延时几个微秒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验证也很简单的,关定时器中断后,设置个断点,查看SFR值,

估计是流水线的原因,关中断是有要 ...

我的程序里有加nop指令,不过不是为了什么流水线,是为了加大出现问题的概率

网友I:
如果从销售层面来说,客户有大小,可以区别对待。那你做FAE的,吃的就是这碗饭,客户不应该有大小之分。即使是客户的问题,也应该有应有答。不理客户就有点不太敬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设计显然是bug,中断丢失是不可接受的,中断延时几个微秒没啥关系 ...

不是BUG,设计就是如此的。由于寄存器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增加的Timer2 Timer3 Timer4只能用简化的形式,只有一个模式:16位自动重装。对于STC15系列,有以上定时器的,连中断标志都是隐含的,不能访问,所以为了能清除中断标志,则规定:禁止中断时,清除中断标志,并且不再置位中断标志。
另外,扩展的外中断INT2 INT3 INT4也是相同的规则,不是BUG,不是BUG,不是BUG。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从销售层面来说,客户有大小,可以区别对待。那你做FAE的,吃的就是这碗饭,客户不应该有大小之分。即 ...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联系FAE的,怎么个不理法? “联系FAE,过了一天说他们测试过没有问题。”,这个不算不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联系FAE的,怎么个不理法? “联系FAE,过了一天说他们测试过没有问题。”,这个不算不 ...

嗯,这是第一回合。他不是找他要邮箱,要发代码吗?然后就没回信了。应该说的是第二回合。即使是觉得用户犯了低级错误,也应该指出来。或者不方便收代码,直接告知就是了,也应该有个回复,哪怕是否定的。人与人沟通,没回复比差回复更让人难以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联系FAE的,怎么个不理法? “联系FAE,过了一天说他们测试过没有问题。”,这个不算不 ...

他们的FAE电话能打通吗?10次能有1次打通就不错了,不知道他们是BUG多还是客户多,反正那几个FAE手机号码压根没打通过几次,总是正在通话中,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都是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嗯,这是第一回合。他不是找他要邮箱,要发代码吗?然后就没回信了。应该说的是第二回合。即使是觉得用户 ...

哦对,还有后面的,叫FAE看客户代码,没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是BUG,设计就是如此的。由于寄存器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增加的Timer2 Timer3 Timer4只能用简化的形式 ...

手册上貌似没有强调过,手册上到处都是STC独创、STC创新,同行不要抄袭!MD,一个技术手册,居然到处都是“STC独创,同行请不要抄袭”,也够奇葩的!问题是,你这样、那样的不符合常理的设计,为什么不重点强调出来,或者写清楚备注,或者专门出勘误文件、附录,老是强调自己多牛X,缺陷一个不说,FAE电话不被打爆才怪!等这波芯片慌过去了,依旧不会用STC,受不了这种太国情化的IC、FAE。。。

网友J:
nop加少了,加3个以上试试

网友B:
这样的技术手册真的很少见,而关于他们芯片缺陷的设计,一句话没有!用的时候到处是坑。。。

网友K:
STC现在涨的厉害,而且销售的态度很不好,爱理不理的,先打钱过来排队发货,这是搞饥饿销售吗?
FAE技术支持,也没有怎么用上,一般问题在他们的资料里可以找到,不常用的问题他们也不会协助你解决的,他们会回你“我们的肯定没有问题,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要自己解决一下”
1.之前有一个案子,想通过RS485的半双工硬件实现ISP程序远程升级,通过示波器分析基本断定就是接与发时序有那么一点点重叠,问能否协助解决一下,他会一直重复上面一句“我们的没有问题,那个是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没办法更换了ST的方案,有时候也想支持国产,但无懒呀
现在新产品的设计其本上是避开他们家的,国产其他家的性价比高好多。
以上是亲身经历,共同行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K:
STC现在涨的厉害,而且销售的态度很不好,爱理不理的,先打钱过来排队发货,这是搞饥饿销售吗?
FAE技术支 ...

他们是手里存了一些货,现在一下子被抢光了,自然也要涨价,整个芯片行业上游被卡脖子,他们也逃不掉,只是提前一下子把一年的库存货卖光了!
其实最烦的就是各种缺陷不说,各种问题推脱,网上又难以找到资料,跟ST相比差太远,ST有问题一方面自己不断的在出文件说明问题是什么,怎么规避,另一方面很多人都会网上分享、公布,而且真正的问题也很少,但STC对待问题的态度就是遮遮掩掩,还一大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BUG,设计就是如此的。由于寄存器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增加的Timer2 Timer3 Timer4只能用简化的形式 ...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BUG,
何况这种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这是第一回合。他不是找他要邮箱,要发代码吗?然后就没回信了。应该说的是第二回合。即使是觉得用户 ...

是的,短信来回交流的记录还在我的手机里呢,他只回复了没有发现问题,问邮箱地址就没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联系FAE的,怎么个不理法? “联系FAE,过了一天说他们测试过没有问题。”,这个不算不 ...

网站QQ,给手机电话,电话比较忙,短信描述问题发给他。最后要邮箱,没回复,他只回复了:我没有发现你所说问题。

网友L:
哈哈,你打ST、TI的FAE 试试。
涨价很正常,没毛病。

网友D:
地球第二单片机,欢迎来聊。手册上800-8000页写的很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他们是手里存了一些货,现在一下子被抢光了,自然也要涨价,整个芯片行业上游被卡脖子,他们也逃不掉,只 ...

是的,当时有抓他们自己带的ISP烧录器里的ISP升级协议,直接讲是机密不能告诉我们的

网友B:
看楼上的回复,7月份芯片慌有望缓解啊,到时候立马把STC的芯片扔了

网友M:
大概率是 楼主 自己的 坑:  T0、T1 的中断允许位是 可寻址位, T2 的是 不可寻址位。
   指令执行周期,不同厂家的 1T 51 有区别,STC 的不同版本内核,都有周期变化,可能问题在此。

网友M:
另外,哪个做控制的,会这样频繁启停 中断允许,不怕别的中断竞争之类问题吗?   楼主 挑战的实际上是自己最底层的逻辑思维 而 不是器件。    自寻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哪个做控制的,会这样频繁启停 中断允许,不怕别的中断竞争之类问题吗?   楼主 挑战的实际上是自己 ...

估计你没仔细看,这只是找出问题的测试程序,让问题更快暴露。如果程序偶尔关一下T2中断,你没有看见故障,以为软件正常了,这样的产品出厂了,反而是致命的。只是有些多字节变量,在定时中断里计数处理,主程序用到时,飞读这个变量,这样的场合很多程序架构都会这样处理。当然了,主程序也可以读2次,如果一样,就认为正常。bug就是bug,和别人怎么用有啥关系呢。

楼主:
以前也用读2次判断是否读对,但是这个也有风险,不同编译器,有些编译优化等级,会优化掉,程序里读2次,实际编译后的代码只会读1次。可能需要定义这个变量是易挥发变量,反正不冒这个险,免得每次编译后看看汇编代码,是否给优化掉了。

楼主:
类似这样:
do
{
cnt_temp1=cnt;
cnt_temp2=cnt;
}while(cnt_temp1!=cnt_temp2);
也可能读到错误的cnt

网友J:
前些年,我给STC的技术支持打过电话,起因是进入空闲模式后,串口中断无法唤醒,导致无法正常接收数据,对方直接说不可能,一定是我的程序问题。
过了几个小时后,对方打电话回来,让我在进入空闲模式的指令后面加几个nop。
我试了一下,问题果然解决了。
之前我在STC12系列上没有这个问题,在STC15系列的某些型号上也没有出现,只是特定型号出现,真是怪事。

网友N:
STC不是给学生做开发板用的吗?你们还真用在产品上啊?

不要瞧不起它, STC 本身还是可以的。 从1997年开始,我们就将 STC 的 MCU 用于环境要求严苛的 户外电力设备上,没有因为 MCU 本身出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另外,哪个做控制的,会这样频繁启停 中断允许,不怕别的中断竞争之类问题吗?   楼主 挑战的实际上是自己 ...

对的,我也不明白,隔0.几us不断的禁止、允许中断,都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的各种中断一开,基本是不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我也不明白,隔0.几us不断的禁止、允许中断,都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的各种中断一开,基本是不 ...

说明你没仔细看帖子,要么没做过什么产品。
软件不怕50%的故障率,就怕万分之一的故障率,但是每个产品都必然会出现的,就是100%的故障率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STC不是给学生做开发板用的吗?你们还真用在产品上啊?

STC单片机没有你说的这么不堪吧,之前也曾经用过,大功率无刷电机用的,可靠的很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Q:
STC8系列  对电机类客户很友好
STC8G系列 对舞台灯光类客户很友好
销售的本质是卖给需要的客户,体现产品 ...

STC15F2K16/32S2 LQFP44近期都不会有现货了吧,LQFP48的什么时候有现货

网友R:
楼主的意思是,我先关了中断,有中断发生,你要帮我先存着,后面我开中断,如果之前已经有存储了中断事件,那么要立即响应。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这个似乎不是标准51手册里面明确提出的功能(特性),所以应该不能说是bug,只能说是这个芯片的特性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意思是,我先关了中断,有中断发生,你要帮我先存着,后面我开中断,如果之前已经有存储了中断事件, ...

麻烦仔细看看标准51的数据手册,只要定时器溢出,溢出的中断标志就会自动置位,如果允许中断,就会产生中断。以前很多不需要中断的,又需要计算是否溢出的,就是读取TF标志的。说明你不怎么懂51,51我都学习了30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意思是,我先关了中断,有中断发生,你要帮我先存着,后面我开中断,如果之前已经有存储了中断事件, ...

请看图片

楼主:
国内很多MCU厂家的通病,就是别人发现了问题,往往说,就是这么设计的,不是bug。
凡是可以软件弥补的,就不是bug。
在客户的眼里,这只能说明你设计水平差,品德更差。

网友O:
引用 楼主:
麻烦仔细看看标准51的数据手册,只要定时器溢出,溢出的中断标志就会自动置位,如果允许中断,就会产生中 ...

呵呵,现在的51单片机都被各厂家魔改了,前段时间看赛元的51单片机,居然把定时器的门控功能都取消掉了。兄弟,习惯就好,习惯就好,这种情况咱遇到的太多了,相反,自从用了32系列单片机后,这种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S:
引用 网友N:
STC不是给学生做开发板用的吗?你们还真用在产品上啊?

你搞笑的吧,外面那么多用STC做的产品是你不知道还是被你无视了?

网友T:
一般用来做做硬件测试而已,批量少用

网友U:
像扩展的那些功能,比如T2,手册里面中断标志寄存器;但是无法访问和修改(能读但可能不是预期),和T0T1有区别;尽量规避需要停止该定时器的应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Q:
STC15F2K32S2-28I-LQFP44  这个正在分货   你可能赶不上了
LQFP48  产线已经加急了  很快到 ...

嘉立创的SMT几百个STC型号,已经找不到STC可用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限制  贸易出货

JLC的SMT打样不是LC商城,其实算不上是贸易,他不是直接转手倒卖你的芯片,反而是很好的推广渠道,能打样才能量产,去SMT打样的,肯定是有货的芯片容易被选用,现在缺货,如果SMT打样能用到STC主推的芯片,将来缺货缓解,也就会有更多的人用STC。当然销售可能对这不感兴趣,老姚或许能支持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Q:
限制  贸易出货

留着自己加价赚钱多好啊

网友W:
这种问题,估计最大可能还是软件原因。
别的51 OK说明不了什么,不同51之间指令兼容不代表外围功能也完全兼容。
先找自身原因会比先找别人原因更容易解决问题。
与其花时间抱怨别人,还不如花时间找找bug原因。

网友W:
这种问题,估计软件自身原因的可能性更大。
别的51没问题说明不了什么。51之间代码兼容,不代表它们之间外围功能也完全兼容。
先找自身原因总比先找别人原因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X:
国产单片机就是这样的,以前不想用就是因为有问题没法解决,只能去规避问题

网友Y:
设计问题,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关闭中断瞬间 如何响应中断这种临界情形,最终导致状态机异常。

网友Z:
这就尴尬了,我最近还想用着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种问题,估计软件自身原因的可能性更大。
别的51没问题说明不了什么。51之间代码兼容,不代表它们之间外 ...

好像你比我懂MCU

楼主:
引用 网友Y:
设计问题,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关闭中断瞬间 如何响应中断这种临界情形,最终导致状态机异常。 ...

看来你是MCU大师!

楼主:
最近有验证了好几个国产MCU,找FAE了解情况或者问题分析,要么FAE不知道最后回复不支持没法解决,就是我给出问题原因。

楼主:
目前很多FAE就是小白一个,根本没有产品经验,最多看了几遍数据手册,连工具怎么用都不知道

网友W:
这个还真不一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楼主  对不起 我们错了  近期FAX的确有点跟不上,业务回复消息也不及时 ,很抱歉,同时也和论坛里的其他客 ...

M4倒是很期待,出来的时候弄几块样品给咱试试哈,8位跟16位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楼主  对不起 我们错了  近期FAX的确有点跟不上,业务回复消息也不及时 ,很抱歉,同时也和论坛里的其他客 ...

STC高调爱国情怀,怎么不用国产的龙芯内核呢? (龙芯1C101当单片机用了)
用ARM的核,随时有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

网友O:
引用 网友AA:
STC高调爱国情怀,怎么不用国产的龙芯内核呢? (龙芯1C101当单片机用了)
用ARM的核,随时有被别人卡脖 ...

ARM估计嘚瑟不了,毕竟国内的RISC_V也出来了,我还以为STC会用RISC_V的核的,可能还是为了稳妥的考虑,才用M4的吧。

网友AB:
stc的技术支持不是一般的牛X,就是姓梁那个吧,你找他他绝对说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产品是不可能出问题的,接着还要教育你一顿,说什么“是你技术不行,你以为谁都能拿年薪30万啊”这类的话,所以有问题我绝对不找那个姓梁的**!

网友AB:
15系列的T2定时器要慎用,T2定时器只能设置成自动重载的,我用T2定时器产生可变频率的脉冲,在外面改变定时器初值,中断里产生脉冲,如果我不改变初值脉冲输出正常,只要一改变初值输出就混乱,同样的方式用T0和T1都没问题,用T2就是有问题,于是去找他们的FAE,结果被他教训一通,说他们的产品绝对没问题,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后来偶然发现在中断里重新赋初值是没问题的。

网友AB:
还有对32位的变量进行移位操作也会出现莫名的问题,当变量值超过65536时就会出现程序好像跑飞一样,但实际上并没有跑飞,每次表现都不一样,但那个变量根本没在中断里面出现过,至今找不到原因,所以用STC的MCU现在不敢用32位变量。

这个确实,我也碰到了。公式没问题,算出来的结果忽大忽小,后来把运算分解就可以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B:
还有对32位的变量进行移位操作也会出现莫名的问题,当变量值超过65536时就会出现程序好像跑飞一样,但实际 ...

这种还真不好意思说是芯片的问题。
对这个芯片来说,它永远只有8位移位操作。
32位变量或16位变量那都是软件自己定义的位数,怎么移位操作由软件自己做算法。
不管是多大变量,都会由软件算法拆成一个个8位数据再交给芯片做8位移位处理。

网友W:
引用 网友AB:
15系列的T2定时器要慎用,T2定时器只能设置成自动重载的,我用T2定时器产生可变频率的脉冲,在外面改变定时 ...

这个它们FAE也没说错,确实不是他们芯片的问题,而是你程序的问题。
千万不要想当然的把STC15的T2当成普通51里面的T2来操作。
千万仔细看清楚STC15规格书里面关于T2的描述再来写软件。
规格书里面确实写清楚了“T2只有自动重载模式”。
T2R=0和T2R=1写T2写入的地方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它们FAE也没说错,确实不是他们芯片的问题,而是你程序的问题。
千万不要想当然的把STC15的T2当成普 ...

我说的bug,是T2中断标志及中断丢失的问题,也许内部出错道理是一样。
比如原来希望每10ms来一次中断,在10、20、30...时间处产生中断。
如果我临时需要屏蔽一下,短暂屏蔽过后,原来在20ms处的中断,你在20.01处或者20.5处甚至21.00处产生中断,也没关系呀,他是直接丢失了。
别说51了,我所见到的其它所有的芯片,中断临时屏蔽,不会丢失中断的。

楼主:
脑残的芯片设计,错了就错了,文档里描述一下即可,大家会想办法规避的。
还牛X哄哄的自以为是。

网友W:
引用 楼主:
脑残的芯片设计,错了就错了,文档里描述一下即可,大家会想办法规避的。
还牛X哄哄的自以为是。 ...

关于T2中断标志,人家规格书里确实有描述,你没仔细看而已,怪自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于T2中断标志,人家规格书里确实有描述,你没仔细看而已,怪自己吧。

天地良心,我对天发誓,仔仔细细看了STC8G的PDF文档,中断和定时器章节,销售给的文档,也有自己从官网下载的,也自动搜了一遍,都没有找到你的这一页内容。看了8A/8F/8H的,也没有找到你的页面内容。

这是STC15的文档第542页第4段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于T2中断标志,人家规格书里确实有描述,你没仔细看而已,怪自己吧。

别草率给别人戴帽子,我是模电工程师基础扎实的工程师,7805、LM358之类的数据手册,看了不下几十遍上百遍的。以前的51芯片,估计也看了不下几十遍。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于T2中断标志,人家规格书里确实有描述,你没仔细看而已,怪自己吧。

发现问题后,我也是反复研究了STC8G的中断和定时器2的章节内容,估计看了不止10遍,生怕漏了什么。我看了你的帖子,又看了好几遍。

网友AC:
你爱用不用

网友AD:
肯定不是bug. 是说明书没看明白吧!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后,我也是反复研究了STC8G的中断和定时器2的章节内容,估计看了不止10遍,生怕漏了什么。我看了 ...

STC8G是个不错的芯片,可惜被干涨价了
低功耗和正常应用都能通杀
内置的4.7K能省一大堆灯和按键之类电阻
3.3V供电下12MHZ频率下  1T
2.08ma/12*1000=173UA,  173UA/Mhz
6MHZ频率性价比很低
1.49ma/6*1000=248UA,  248UA/Mhz

能用STC8G就不要用8F,8F相对8G是老的架构

要求更高可以去新唐看看,新唐做51内核是鼻祖级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W:
关于T2中断标志,人家规格书里确实有描述,你没仔细看而已,怪自己吧。

你这个文档找不到啊,官网下载的水印没有这样的

这是STC15的文档,水印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肯定不是bug. 是说明书没看明白吧!

你说别人没看说明书,我觉得你没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这个文档找不到啊,官网下载的水印没有这样的

我也没有看到官网文档有这描述,看了不知多少遍了,如果有这描述,也不会费功夫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看到官网文档有这描述,看了不知多少遍了,如果有这描述,也不会费功夫了 ...

STC的芯片我也用了不少了,有些资料写的不全,都是慢慢更正的,估计下一个版本的文档就有这个内容了,
不过这么重要的信息没写确实是个大坑

网友AG:
@gx_huang  师兄,这个应该不是EA和流水线的问题,反倒是感觉可能是Enable为0了之后,为了做超低功耗,把包括中断flag在内的集体给清了。在只有一位控制使能的时候,见过屏蔽时钟、关闭电源等各种实现方式,这些年的外设IP和1980年最终定稿的8051好多不一个思路的。几年前还碰到一个叫ADuC7023的芯片,把定时器使能给改成0后,中断flag清不掉了,会循环的进入中断。

网友AG:
引用 网友AB:
15系列的T2定时器要慎用,T2定时器只能设置成自动重载的,我用T2定时器产生可变频率的脉冲,在外面改变定时 ...

初值随时可以赋值,只在计数溢出的瞬间load到外设的内部寄存器。DataSheet的框图里面有。不需要在溢出中断里面瞬间赋值。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是的,当时有抓他们自己带的ISP烧录器里的ISP升级协议,直接讲是机密不能告诉我们的 ...

串口升级的协议在Datasheet里面有,挺好用的啊。
可能怕给了你,你去吐槽他们boot写的太差了吧。不过ISP里面模拟串口的波特率测量等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

但是仿真器就比较那啥了,占有了这么多的flash和ram。既然已经有了0xA5对应的自定义单字节汇编指令产生中断,竟然还加了把单个汇编语句搬移到flash里面去模拟执行,实在想不通这么耗费flash不浪费时间吗。无论ram映射还是在AGDI中模拟执行都效率高的多,还不耗flash寿命。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STC8G是个不错的芯片,可惜被干涨价了
低功耗和正常应用都能通杀
内置的4.7K能省一大堆灯和按键之类电阻

对比过多家1T 51指令周期,新塘的指令周期是最长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对比过多家1T 51指令周期,新塘的指令周期是最长的。

指令周期速度快慢不能代表什么
51内核做成4T反而是最适合的
既保证了功耗,速度也不慢
STC8G如果做成4T模式
功耗应该可以做到100UA/MHZ以内

网友AE:
我觉得应该把TSSOP20的STC8G产量搞上去
把TSSOP20的STC8F产量弄下来
STC8G能直接替代STC8F
而STC8F却替代不了STC8G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将已白发苍苍的 R&D, 从繁忙的 STC32M4 研发现场请回 STC 1T 8051 时代,又穿越了下,凭其遥远的追忆,我们 ...

你这个不懂技术的小白,就不要参和了,官方把文档写好就可以。
bug永远是bug,关键要有文档出处,FAE不忙才怪。
bug还升级到了全球领先的高度了,可笑至极。

哈哈哈,一看就知道是老姚的口吻,销售只是传话而已。的确是需要在文档中注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G:
@gx_huang  师兄,这个应该不是EA和流水线的问题,反倒是感觉可能是Enable为0了之后,为了做超低功耗,把包 ...

不是一个思路,是因为资源不够,没处理好,关键是文档要有描述。
现在,无耻的销售,还说这个bug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全球领先的标准,太无耻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指令周期速度快慢不能代表什么
51内核做成4T反而是最适合的
既保证了功耗,速度也不慢

功耗大小和多少T还真没什么关系,决定功耗的是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及制造工艺。
照你这个理念,老的12T 的89C52得算是功耗最低的了。
指令周期快慢要不能代表什么,51不会经历12T=>6T=>4T=>2T=>1T,STC的1T核也不会从Y3=>Y5=>Y6。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指令周期速度快慢不能代表什么
51内核做成4T反而是最适合的
既保证了功耗,速度也不慢

4T模式功耗做到100UA/MHZ是不是等效于400UA/MIPS?
STC8G现在做到了132UA/MIPS。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指令周期速度快慢不能代表什么
51内核做成4T反而是最适合的
既保证了功耗,速度也不慢

新塘的4T比它1T功耗大2倍多。
新塘的1T比STC8的1T功耗稍大,同样频率,STC8跑完2条指令后,
新塘1T还没跑完1条指令。

STC8跑12MHz时速度比新塘跑24MHz还要快。

STC8跑12MHz时功耗2.2mA@5V,
新塘跑24MHz时功耗3.6mA@5.5V

指令周期速度快慢不能代表什么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Q:
将已白发苍苍的 R&D, 从繁忙的 STC32M4 研发现场请回 STC 1T 8051 时代,又穿越了下,凭其遥远的追忆,我们 ...

唉,这话说得让人无语。
婊*子立贞洁牌也不过如此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唉,这话说得让人无语。
婊*子立贞洁牌也不过如此吧!

51内核做到4T应用就够了
没必须在把速度在做上去
功耗反而能做的更低
以后的51基本都带个DMA之类,丰富外设反而会更好

至于你觉得功耗和工艺内核有关,跟速度无关或许是对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Q:
将已白发苍苍的 R&D, 从繁忙的 STC32M4 研发现场请回 STC 1T 8051 时代,又穿越了下,凭其遥远的追忆,我们 ...

建议你们给老姚制作个牌子挂脖子上好好反思一下8051的历史。
51的T2从一诞生就有16位自动重装功能,16位捕抓功能,加或减计数功能,你们的所谓创新设计是偷了T2的功能而不是增加了T2的功能。
就算是白送给的东西也送个能用的吧?就算不能用也给说一下吧?
做技术就不能实在点吗?吹牛也不用吹出宇宙吧?
STC的8051确实有意思,但还是局限于兴趣爱好玩玩找乐吧!用来做专业重要的产品,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感。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51内核做到4T应用就够了
没必须在把速度在做上去
功耗反而能做的更低

多少T和功耗没关系。
不要快用低频。
4T核现在只有新塘还在做,够的话就不会出现1T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51内核做到4T应用就够了
没必须在把速度在做上去
功耗反而能做的更低

没说和速度(CPU工作频率速度,不是指令周期数)无关。
是跟多少T无关。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没说和速度(CPU工作频率速度,不是指令周期数)无关。
是跟多少T无关。 ...

STC8G是Y6核心对吧。
如果老妖用Y6核心做3款,
分别是现在的STC8G 1T
STC8G 4T
STC8G  12T
速度方面1T最快肯定的
你觉得功耗呢,会不变?

我的意思很简单,8G速度没必须再做上去了
反而做下来,功耗会做的更低
现在的51内核4T基本够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STC8G是Y6核心对吧。
如果老妖用Y6核心做3款,
分别是现在的STC8G 1T

先搞清楚数字电路的功耗和什么有关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STC8G是Y6核心对吧。
如果老妖用Y6核心做3款,
分别是现在的STC8G 1T

你确定你搞懂了1T4T12T到底是指什么?
如果Y6分别做成1T4T12T那他那它就不是Y6,而是Y6-1T,Y6-4T,Y6-12T三个完全不同的核。
时钟通过1分频4分频12分频后再供给CPU不叫1T4T12T。
对比两个CPU的功耗大小要看相同MIPS的功耗,而不是看相同MHz下的功耗。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STC8G是Y6核心对吧。
如果老妖用Y6核心做3款,
分别是现在的STC8G 1T

你就没搞定功耗与什么相关,速度与什么相关。
8G工作频率能到多高是由芯片的制造工艺水平决定而不是由它是多少T核决定。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你就没搞定功耗与什么相关,速度与什么相关。
8G工作频率能到多高是由芯片的制造工艺水平决定而不是由它 ...

Y6核心,做3款,都是内部IRC24MHZ
STC8G  1T     24MHZ
STC8G 4T      24MHZ
STC8G 12T    24MHZ
3款都可以在被CLKDIV分频
3款功耗都是一样对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Y6核心,做3款,都是内部IRC24MHZ
STC8G  1T     24MHZ
STC8G 4T      24MHZ

服了!
通过内部分频表示的是工作在不同的频率,不是表示不同的T。
不是1分频就叫1T,4分频就叫4T... ...
就算是用屁股思考也能分辨,同样的内核不同的工作频率,功耗能一样吗?
另外,你仍然没搞懂这个T是什么意思。
这个T表示的是每条指令执行需要的时钟周期数。一个内核,每条指令执行需要的时钟周期数是固定的,它不会既是1T又是4T还可以是12T。
时钟分频加长的只是时钟周期而不是指令执行的周期数。对于1T核来说,尽管4分频后某条指令执行的时间变成了原来的4T长,但这条指令周期数还是1T,时间变成4T仅仅是因为CPU的时钟频率降低了4倍。

网友AG:
引用 网友Q:
将已白发苍苍的 R&D, 从繁忙的 STC32M4 研发现场请回 STC 1T 8051 时代,又穿越了下,凭其遥远的追忆,我们 ...

帮您改一下:    鉴于我司研发文档、FAQ、DataSheet等文档不完善,只能请教了一下当时的R&D。看着他仍然在不完善文档的情况下孤军开发STC32M4的身影,以我司的特色文化下,对您的此次提问已经尽我所能的动用资源进行技术支持。后续问题也将尽力支持,我的邮箱是NT018@qq.cn,欢迎垂询任何问题。
    1 早期STC15系列增加了T2,但是考虑实际用户的需求,鉴于寄存器地址紧张(设计上也为了考虑更低的成本),连中断标志位都隐藏了(没有分配地址,总线不可访问),并且做了自动清除。具体的清除方法是xxx。当时设计的时候考虑8051已经有了两个定时器,而更多的场合需要不是太复杂的阉割版本的定时器就足够了,既节省了空间,又很实用。
     2 STC8系列的定时器虽然增加了xxx功能,但是我们由于历史的包袱,保留了和我们上一代芯片的兼容性。在更合理和更兼容上,我们为了客户的平滑升级,最终选择了后者。对于新一代的规格书中对此问题描述不清,而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在此也感谢有您这么认真的客户帮我们测试。我们下一班规格书变更中将对此进行修改,预计下周能review结束并发布。
     3 根据你复现问题的例子代码中的功能,可以参考非本人原创的某德国工程师做的基于AVR MCU的一个硬件定时器实现一堆软件定时器的xxx项目。如果确实有多个定时器并且需要此功能的需求,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下一版芯片定义的时候会酌情考虑。您的痛点,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旦采用,会有精美烧写器的海报赠送。

      xxxxxxxx 这事不用说谁是标准,事实上存在的都知道有合理性。 不用扯intel,大家也知道8051在那个时代设计的很多细节的局限性。但是就定时器的这个功能来讲,局限的还是STC15。你看看STM32的定时器,不管有多少个,功能都是一样的。xxxxxxxxx

这样写的确客气很多,效果好很多。但是STC没有这种意识,各类数据手册(特别是新系列)还是有不少错漏,建议增加一个电子邮箱进行反馈交互,并有专门的技术及技术经理进行登记分析,逐一回复。数据手册要更规范、更准确!

网友AG:
引用 网友W:
多少T和功耗没关系。
不要快用低频。
4T核现在只有新塘还在做,够的话就不会出现1T了。 ...

1T的逻辑门个数略微多一些。
举个栗子:并行执行的时候,上个指令结果要存入ACC,下个指令要从ACC取内容(比如 跳转到A+PC的指令)。那么上个指令的  读-计算-写 没有结束之前,下个指令只能取指令,而不能取被加数。 而4T的就不需要这个互斥等待。

网友W:
引用 网友AG:
1T的逻辑门个数略微多一些。
举个栗子:并行执行的时候,上个指令结果要存入ACC,下个指令要从ACC取内容 ...

不管1T还是4T,指令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取指=>译码=>执行。
1T采用的是流水线结构,当前指令在译码时同时取下一条指令码,当前指令执行时同时译码下一条指令,永远不会出现你说的同时执行两条指令要等待种情况。
4T采用的是单线串行结构,当前指令取指=>译码=>执行=>下一条指令取指=>译码=>执行.. ..
不管1T还是4T,每条指令需要完成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差别只有完成的快慢。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这种还真不好意思说是芯片的问题。
对这个芯片来说,它永远只有8位移位操作。
32位变量或16位变量那都是 ...

真不知道个芯片只能做8位移位操作,我的程序的确是有24位移位操作,我问他们的FAE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只会说他们的芯片没问题,这是FAE该有的态度吗?我的变量压根没在中断里出现过,而且为什么会影响到定时功能?本来定时周期是1毫秒的,出问题时变成起码1000毫秒以上,这有点莫名其妙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这个它们FAE也没说错,确实不是他们芯片的问题,而是你程序的问题。
千万不要想当然的把STC15的T2当成普 ...

我正因为知道T2只有自动重载模式才没在中断里重新装载初值,开始就是这样用的才出问题,当然如果初值一直没改变就没问题,当初值实时变化时就必须在中断里重新装载初值才行,否则就出乱,另外T2R是在辅助寄存器中的一位,T2R=0和T2R=1写T2写入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AB:
引用 网友AG:
初值随时可以赋值,只在计数溢出的瞬间load到外设的内部寄存器。DataSheet的框图里面有。不需要在溢出中 ...

我开始就是这样用的所以才出问题,后来是无意中发现在中断里重新赋值就没问题,一样都是16位自动重载,T0、T1就不用在中断里重装初值,只是在T2就必须在中断里重新赋值,当然初值一直没改变时就不用在中断里重新赋值,说明书我是有看的,就因为看了才被误导了,一直找不到原因才去找FAE问的,结果他来一句是你的问题就打发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B:
真不知道个芯片只能做8位移位操作,我的程序的确是有24位移位操作,我问他们的FAE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只 ...

这种问题不用想都知道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你见过哪个8位芯片不是只有8位移位操作的?我们能做24位移位操作是因为软件用多条8位移位操作拼成了一个24位移位操作。

网友W:
引用 网友AB:
我正因为知道T2只有自动重载模式才没在中断里重新装载初值,开始就是这样用的才出问题,当然如果初值一直 ...

估计你就没搞懂怎么用T2。
T2R=0时,写T2时同时写入RL_T2。T2R=1时,写T2实际只写入RL_T2。
所以,你永远没办法实时更新T2。
另外,在中断外更新T2,有可能会碰到写T2到一半时恰好碰到T2中断,这时T2重装的就是你不想要的数据,考虑这种情况没有?
建议你把你的软件贴出来,让别人告诉你什么地方有bug。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估计你就没搞懂怎么用T2。
T2R=0时,写T2时同时写入RL_T2。T2R=1时,写T2实际只写入RL_T2。
所以,你永远 ...

一、我明白定时开启后每次给T2L及T2H赋值是写入RL_TL2及RL_TH2,我不需要实时更新T2,只需要在下一次中断时更新就行。
二、刚好发生在写入了T2L或T2H时发生中断这时就不是实际的初值了,这个只影响一个周期而已,实际应用没有影响,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也是极低的,何况如果只是T2L改变就没有影响,T0\T1我就是这么用就没有问题
我是用3个定时器产生3路脉冲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B:
引用 网友W:
这种问题不用想都知道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你见过哪个8位芯片不是只有8位移位操作的?我们能做24位移位操作 ...

我是没想到是8位芯片这个问题,但就算这样,我程序里的24位移位指令编译器也会把它翻译成8位指令,照理说我虽然用了24位移位操作应该也没问题,更离奇的是为什么会影响到定时周期?

网友AH:
    全球最牛姚大神,广告我第一。

网友W:
引用 网友AB:
我是没想到是8位芯片这个问题,但就算这样,我程序里的24位移位指令编译器也会把它翻译成8位指令,照理说 ...

这要看你的软件怎么写才知道原因。

网友AI:
七八年没用STC了,这里天去网站看了几款符合要求的大了电话问销售,加了Q后发消息问货源,价格又不回爱理不理,后来另外联系了一个销售有现货报的价格是标价的5倍。STC是学ST嫌客户太多了要拱手相让一些出去。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还有对32位的变量进行移位操作也会出现莫名的问题,当变量值超过65536时就会出现程序好像跑飞一样,但实际 ...

加入数据类型的限制,不要让数据溢出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加入数据类型的限制,不要让数据溢出了。

这个变量才6万多出问题,离溢出差远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B:
这个变量才6万多出问题,离溢出差远了

c语言标准里面有个概念 叫 整型提升。
而c语言标准对整数的建议是可以为cpu的最宽寄存器的宽度。keil c51里面的int是16位的,最大值好像也就是几万。
你要定义个32位的数才能移动24位还有内容。默认的类型只能提升到整数。

网友AG:
引用 网友W:
不管1T还是4T,指令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取指=>译码=>执行。
1T采用的是流水线结构,当前指令在译码时同时取 ...

你的意思是 执行 的时候  读-计算-写 这三个子过程一拍时钟就完成了?

一拍只完成一条指令的一件事,但可以同时完成几条指令的一件事,所以采用流水线作业的内核跳转指令周期都会比较多,并不是跳转指令本身多费事而是本来预取或预处理的指令没用了,要换个地方重新建立流水线作业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这个变量才6万多出问题,离溢出差远了

32位的数据,需要移位 6万次才溢出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A:
32位的数据,需要移位 6万次才溢出吗?

翻手给个赞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32位的数据,需要移位 6万次才溢出吗?

我有说移位6万次吗

网友AJ:
现在的单片机,设计成熟得跟什么一样,哪有那么多BUG。基本是你的使用问题而已

网友W(2021-05-14):
引用 网友AG:
你的意思是 执行 的时候  读-计算-写 这三个子过程一拍时钟就完成了?

这只是一个指令执行的大概步骤,不用纠结细节。
我不是芯片设计者,每一步具体会做什么不清楚。

等你知道里面细节, 前面就不会这么说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E:
STC8G是Y6核心对吧。
如果老妖用Y6核心做3款,
分别是现在的STC8G 1T

指令执行周期和频率应该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还是看内部总线的构架,如果采用的是流水线式的总线方式存取指令,肯定是要等到上一条指令执行完才执行下一条,现在大部分单片机都采用的是并行取指的总线构架,执行指令的同时已经把下一条指令给取出来了,说白了就是各个外设之间和CPU通讯都有专用的总线,以前51的都是只用一条总线,所有的操作都是经过这条总线和CPU通讯,反正就是为了省钱马路修得太窄了,而且只有一条,像pic,avr这些8位机它们的总线都是16位的,arm这些32位的都是各个外设都有自己总线的,

@William1994 :不是每一个,是把外设分类了,arm的ROM是有专线的,外设分为高速低速,高速的用一条,低速的用一条,每一个外设肯定不会单独一条,
第一次听说每个外设都有专用总线。

楼主:
上面有人在讨论MCU的功耗问题,从硬件角度,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无非是单位时间内,有多少个门电路的输出逻辑变化了,MCU的架构很好,尽量少的门电路变化逻辑,自然省电了。
CMOS,静态电流几乎可以忽略,每个门电路都有分布电容,电平变化一次,消耗的能量就是这个分布电容的充电放电能量。

网友AL:
考虑下国人的芯片吧

楼主:
要想省电,降低电压,减少分布电容,减少主频,减少参与的门电路数量。当然,有些是矛盾的,成本效率性能兼顾才行。

网友AM:
引用 网友F:
不是BUG,设计就是如此的。由于寄存器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增加的Timer2 Timer3 Timer4只能用简化的形式 ...

coody,我在大虾群里问你找个便宜的国产运放,你都不上QQ了吗?天天在这冲浪

网友F:
引用 网友AM:
coody,我在大虾群里问你找个便宜的国产运放,你都不上QQ了吗?天天在这冲浪 ...

我不大喜欢社交软件,我已经很久没用过QQ了,微信也是为了支付而申请的。
3peak是国产的吧?你可以看看。

网友W:
以恶心为美的STC更新规格书了。

网友AN(2021-10-16):
引用 网友I:
如果从销售层面来说,客户有大小,可以区别对待。那你做FAE的,吃的就是这碗饭,客户不应该有大小之分。即 ...

举双手赞同,现在有的FAE你一打电话就问你是什么公司的。

网友AO:
STC关定时器中断会清中断标志,至于理由就更TMD奇葩:STC是全球51的领导者—事实上的标准,言下之意是别家关定时器中断不请中断标志是不对的,这么一段不要B莲的话就写在数据手册里,我就是看见这段话后决定不用STC了,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不服不行!

网友AP(2022-02-09):
这么多页,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占用版面,导致我真的有问题想问,又有点胆怯。
大家应该达成一致:单片机这东西,考试考高分/职称教授级/经验20年/做产品1千种,其实该疑问的还是疑问。语言文字表达的争端,也不代表任何新东西,给不了别人益处。

正题来了,我的疑问是,STC15F单片机,T0用作计数,在P3.5输出时钟。
那么,P3.5的初始电平是高还是低? 能控制吗?

网友AQ:
引用 网友AE:
STC8G是个不错的芯片,可惜被干涨价了
低功耗和正常应用都能通杀
内置的4.7K能省一大堆灯和按键之类电阻

新唐基本不做51了吧?51市场份额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