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70 Linux 如何降頻

楼主(2021-04-14):
請教, NUC970 Linux 如何降頻?
因為用手去模有點熱, 還未裝到盒子裡, 想問看看, 若要降頻是要由那下手,
是 uboot or kernel , 謝謝

网友A:
NUC970不支持动态降频

网友B:
这个 downclock 的操作 ”非主流“, 请考虑其它方法避免 Heat Sink, Overheating问题。

网友C:
非特殊需求不建议考虑降频。
NUC972板子在Layout过程稍加考虑散热,系统电源在合理范围,芯片工作起来表现也就是微热。
如果烫手,那应该从硬件方面找原因。

网友D:
主频又不高,还降频。

网友E:
发热正常,要看具体的温度,以及增加降温措施,电脑CPU的温度比这个高多了,照样稳定运行。

网友F:
手直接摸芯片那确实是没有不烫的

网友G:
对系统时钟的配置理论上是可以降的吧

网友H:
主频本身就不高,还降啥频啊。

网友I:
我接NUC970最高频率才280MHz吧?跑Linux已经没什么优势了,还准备降频?

网友J:
确定是频率的问题吗

网友K:
程序运行速度也降下来了?

网友L:
主频本身就不高啊

网友M:
现在运行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J: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N:
不可以动态降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