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4):
IO, gp, GPIO, TI, pi, ck
#echo 231 >/sys/class/gpio/export
Please Check GPIOH07's multi-function = 0x6
sh: write error: Invalid argument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原本的配置中(defconfig)中GPIOH07是作为功能A来使用,现在你把它另作它用(用作B功能),又忘记了更改内核中pinctrl 中与 MFP相关的代码造成的。请仔细核对内核中关于 RegMapping, PinCtrl, MFP 相关IO脚位功能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