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问NUC970的I2C的Software Mode怎么使用?

楼主(2021-04-14):
各位大佬好, 最近在使用NUC970芯片, 使用官方提供的BSP中I2C代码测试, 功能是完全正常的. 查看数据手册, 发现有支持Software Mode I2C, 所以想尝试下使用这个模式编写I2C功能,但是失败了, 想问下各位大佬是否有成功的可否分享下!
下面有几点疑惑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下:
1.在软模式下,操作I2Cn Software Mode Register(I2Cn_SWR)寄存器中的SDW,SCW是否和使用IO口模拟I2C一样, 通过操作这两个位产生START, STOP, READ等指令?
2.在软模式下, I2Cn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I2Cn_CSR)寄存器中的状态位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

网友A(2023-01-16):
这种Software Mode I2C是不是就模拟I2C啊?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IO模拟时序试试

网友C:
你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吧,我理解的软件模式I2C就是模拟I2C,不知道他家的这个算是啥

网友D:
能用BSP之中的,就不要自己研究了,毕竟BSP的库是比较稳定的了

网友E:
没具体研究过,我一般都是直接BSP就OK了

网友F:
失败的话,是有什么报错吗?这种是否可以使用仿真调试试试呢?

网友G:
按理来说寄存器这些参数应该都是失效的吧

网友H:
他家没有Software Mode I2C的例子啊?

网友I:
不是很会NUC970,这个算是MCU还是MPU啊?

网友J:
一般这种Software Mode I2C应该跟模拟I2C是差不多的,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