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求助:M451多串口PDMA收发

楼主(2021-04-14):
M451RG6AE想用PDMA实现多个串口收发。不论怎样设置,只有一个串口能工作。哪位老师有经验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22-11-24):
时分复用的,你只能同一时间,做一件事

网友B:
给我的感觉,串口不会冲突的,你是不是初始化没配置好啊

网友C:
是不是你DMA没设置对啊?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的啊,他家demo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E:
按理来说,串口应该是独立的啊,不应该互相冲突的

网友F:
你让我们看看配置,看你咋配置的程序

网友G:
我觉得你可能是串口配置错误了吧

网友H:
你可用串口助手来测试M451RG6AE为什么PDMA不能多串口收发

网友I:
可以先给代理商看看是否可以支持

网友J:
你咋使用的啊?或者说你是如何初始化程序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