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FreeRTOS -M051/NUC100两个版本的比较

楼主(2021-04-14):
M051/NUC100两个版本的FreeRTOS比较
Main stackother task statck
NUC1001024B512B
M051128B208B

这些值是FreeRTOS里面的demo的设定,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main和其它task stack的size
M051 4K SRAM的情况下,按照上面statck的设定,task可以创建6个左右

内存使用情况

modebinary size (bytes)memory size (bytes)NoteDevelopment tool
只支持Binary Semaphore387232483 tasks,1 Binary SemaphoreKeil uVision4
只支持Mutex400432243 tasks,1 MutexKeil uVision4
只支持Count semaphore418026322 tasks,1 Count SemaphoreKeil uVision4
只支持Recursive Mutex432032243 tasks,1 Recursive MutexKeil uVision4
支持Binary  Semaphor + Mutex + Count semaphore + Recursive Mutex535635923 tasks,1 Binary Semaphore,1 Count Semaphore, 1 Mutex and 1 Recursive MutexKeil uVision4
只支持Message Queue420033043 tasks,1 Message QueueKeil uVision4
只支持Binary Semaphore488033923 tasks,1 Binary SemaphoreIAR 5.50
只支持Mutex498433723 tasks,1 MutexIAR 5.50
只支持Count semaphore520827802 tasks,1 Count SemaphoreIAR 5.50
只支持Recursive Mutex524433723 tasks,1 Recursive MutexIAR 5.50
支持Binary  Semaphor + Mutex + Count semaphore + Recursive Mutex632437403 tasks,1 Binary Semaphore,1 Count Semaphore, 1 Mutex and 1 Recursive MutexIAR 5.50
只支持Message Queue466434483 tasks,1 Message QueueIAR 5.50
注:
1)main stack size  is 1024 bytes.
2)others task stack size 128words*4 = 512bytes.
3)优先级数设为5.

网友A(2022-11-24):
这俩芯片都可以跑FreeRTOS?

网友B:
我咋感觉这俩芯片是51内核呢?

网友C:
看参数比较,还是NUC100性价比高点啊

网友D:
话说,NUC100是不是可以使用keil5进行开发啊?

网友E:
其实要是跑测试的话,还是使用IAR搭建比较好

网友F:
选择 用NUC100吧,性价比很高的存在

网友G:
话说,现在NUC100的芯片还缺货吗?

网友H:
如果可以跑RTT是不是就更好了啊?

网友I:
这俩优先级都设置成5了?

网友J:
还不如跑个coremark,能比较 有点权威

网友K:
是对FreeRTOS 进行了优化了吗?

网友L:
FreeRTOS 是不是版本不一样了呢?

网友M:
按照楼主方法测试看看。

网友N:
这个还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O:
那个版本的更好用?

网友P:
这个跟单片机有关系的吗

网友Q:
FreeRTOS有自己的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