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增加什么元件输出电压会由0V逐渐升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14):
电容了解一下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B:
将下面那个电阻换成电容器,就能得到送电从0V开始的电压上升曲线。

楼主:
@wanwenhao1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测试后发现上升的时间还是太快了,有没有其它方法?

楼主:
使用电位器是可以实现,现在不想人工操作!

网友C:
要多长的 上升时间? 秒级? 分钟级?  需要平滑均匀的上升,还是可以忍受不均匀的上升?

楼主:
需要秒级,上升幅度不宜太快,不然数据检测不了

网友C:
你的负载是什么? ADC 输入?  输入阻抗是 多少?
四楼的图可以做到 秒级,但需要加一级 高阻运放 做的跟随电路 驱动一下,否则带不动后面的 ADC 之类负载。  另外线性不大好。
   如果想要比较平滑的上升曲线,需要将上拉电阻改成 恒流源,或者增加输入电压、将上拉电阻设置为很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看成是接近线性的。

楼主(点评):
因为空间有限,不能再增加电源或运放器件,只是想把电位器作用改变,不用人手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nwenhao1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测试后发现上升的时间还是太快了,有没有其它方法?  ...

上升的时间太快,难道不能用增大电阻的阻值,或者增大电容器的容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只要电压上升的曲线满足要求,RC电路的时间常数是可以调整的。

楼主(点评):
现场设备上端是1K电阻,这个改变不了,下端是接可调电阻,电容增大了还是上升太快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使用5.4V的法拉电容,还怕时间不够长。1F以下的法拉电容器的体积一般还是挺小的,对你来说,不知道够小否。

楼主(点评):
感谢你的建议,现在基本可以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