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液晶一定需要加液晶控制器吗?

楼主(2021-04-14):
今天闹出了一个笑话,以为每个液晶屏里都有一片ILI93系列芯片。
那么,驱动液晶屏一定需要控制器吗?RA8875和ILI9341系列芯片的作用是一样的吗?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RA8875和ILI9341系列芯片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控制器,驱动液晶需要控制器,可以使用RA8875和ILI9341等,也可以使用带液晶控制功能的单片,比如STM32F429等。

网友B:
不是每个屏都有驱动芯片

网友C:
TFT-LCD一定要驱动器,不管是MCU自带的还是屏自带的,一定要有,否则,那些复杂的驱动信号怎么来的?

网友D:
ILI9341是控制+驱动一起的,出来的接口是MCU接口如8080,SPI等,可直接用MCU来控制,一般小尺寸的TFT屏会用类似ILI9341,或其它的控制驱动IC(厂家和型号都好多);
而一般中大尺寸的屏(3.5寸或以上,分辨率在320*240或以上)出来的接口是RGB,或LVDS及MIPI等接口,这些屏一般需要用RA8875(800*480)这类的控制IC再加MCU来处理,大于800*480的可用RA8889,除非是高端的MCU自带RGB接口。
PS:用RA8875或RA8889这种专业的液晶屏控制IC,MCU可用低端的,甚至用8051用SPI接口都可以实现在大屏里刷动画或播视频等很炫的显示效果,且可靠性非常好,这个是高端高速MCU或ARM没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