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ADC测热电偶温度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一共9路ADC检测9路ntc温度传感器。

现在的问题很奇怪,同一个ntc传感器在相同的阻值下,
接AD1通道和AD9通道会产生不同的AD值。也就是AD电压。
差值在0.5V左右,造成同一个ntc接不通的通道显示温度相差10度左右,。
我要是把排线拔掉,产生的AD1通道和AD9通道电压值就会一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单片机板的问题,灰排线截断为10cm问题依旧,
经灰排线的AD电压到单片机直接未做处理。
造成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2021-04-14):
啥单片机啊?万用表测量AD脚电压是否与ADC值一致?
有些单片机ADC切换通道后要将第一次的值丢掉,以第二次为准。

网友B:
前几天看见这个局部原理图,应该是你的原理图有问题,或者软件有问题。
万用表看看MCU处的电压和波形,先排除硬件问题。
滤波电容要靠近MCU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看见这个局部原理图,应该是你的原理图有问题,或者软件有问题。
万用表看看MCU处的电压和波形,先排 ...

已确定是硬件问题。,ntc分压后驱动能力太弱有关系,现在打算加电压跟随器。不知道是加在单片板好,还是加在ntc入口处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确定是硬件问题。,ntc分压后驱动能力太弱有关系,现在打算加电压跟随器。不知道是加在单片板好,还是 ...

不太可能是硬件驱动能力太弱的问题,我的NTC测温,从来不用运放跟随

网友C:
一定要R7吗 驱动是不是驱动能力强了。 像这样

网友D:
单片机引脚配置好了吗,如果单片机的引脚的内阻比较小,就会对电压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是硬件驱动能力太弱的问题,我的NTC测温,从来不用运放跟随

我的ntc接口离单片机io 我哦算了有50cm 的距离。我以前也是这个电路,但是离单片机只有5cm。以前没有问题。,
这次插上排线ntc的电压值直接变了,不通的通道变化值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引脚配置好了吗,如果单片机的引脚的内阻比较小,就会对电压有很大影响 ...

我的现象是 ,连接单片机后的电压值 比不连接的时候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ntc接口离单片机io 我哦算了有50cm 的距离。我以前也是这个电路,但是离单片机只有5cm。以前没有问题 ...

滤波电容靠近MCU,线很长,滤波电容的容量要足够,要可以滤除市电低频干扰。示波器测量一下MCU引脚的波形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