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理论中的互相关等价性推导

楼主(2021-04-14):
一、问题的描述

下图中x1(t)、x2(t)......xn(t)为n个输入n个输入变量(示意图中只画出其中的三个),其和为x(t),图中的N模块是
非线性算子,总输入x(t)经过非线性算子处理后得到输出y(t)
现在想要用用一个
线性算子N'模块----准线性逼近器,来取代非线性算子N,也就是说,我们期望两个输出y(t)和ya(t)尽可能地相等,理想情况下两者相同,这样就可以用线性模块N'来取代数学上难以处理的非线性模块N。
线性逼近器中的w1(t)、w2(t)...wn(t)为线性算子,一共有n个,图中只画出了其中三个。

楼主:
现在不加证明地直接给出结论:

如下图所示,我们任选一个输入x1(t),对于这个输入,最优理论要求下图中的两个输入输出之间的互相关是等价的:

用数学表达式等价表示上面的文字,表示为:

公式中的一长横,表示均值或期望。

哦,呵呵,其他的,对也好,错也好,老子不谈了。

楼主:
现在来证明上面的结论。

既然可以用线性逼近器N‘等价表示非线性算子N,那么对于相同的输入,当然期望两者输出是尽可能的相同的。
换言之,我们期望两者之间的误差尽可能地小,理想情况下为零(但实际上做不到)

现在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误差函数e(t)

关于误差,最佳的选择当然是取方均值:

注:这里研究的是平稳过程,所以有时间t,但是方便起见,我们推导过程中把参数t省略了。
而且注意到表达式中,字母上的横表示期望。对于连续变量值,期望的解析定义为:

上式中的X为某个变量,f(x)为概率密度,那么概率密度是什么?它是概率分布函数的导数,两者之间的关系为: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概率论复习到此为止吧。

楼主:
既然图中的w1等是权重函数,那么根据电路理论中卷积关系式,可得输出和输入之间的关系:

ya(t)知道后,那么其方均值就容易求了:

楼主:
看不懂上面表达式的,要复习一下线性系统的基本知识点:

对于线性系统,其输入-输出关系式为:

根据这个表达式,能得到一堆统计特征:
例如期望为:

方均值为:

式子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自相关函数,其定义为:

上式可根据期望的定义,写成两者之积乘以联合概率密度,然后双重积分。

楼主:
一边看一些数学理论,一边看些所谓的实战书籍,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映照,相互依托,是非常好的选择。

例如电工都铁定知道的电阻热噪声,这个概念就对应于平稳过程和各态历经性概念,而且这个数学表达式就是方差:

电阻热噪声电压的截止频率,对应于光子的能量=热能kT时候,据此推导出截止频率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