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软件仿真

楼主(2021-04-14):
刚开始接触PIC单片机,软件仿真请教大师,怎么设置

这两个怎么设置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在设计的时候是要全部设置,还是只要设置一个,
我的项目很简单,就是一个LED亮灭的延时,我看看时间准不准?

楼主:
不管我是运行一条语句还是运行整个for循环,都是375ns,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只要重新编译一下,出现的值又不同样了

网友A:
你好好看看你的for循环在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看看你的for循环在干嘛

延时啊,for循环不停的NOP啊?   我只是把单独的delay()函数复制到这个里面了,哪里有错,帮忙指一下,谢谢

网友B:
for循环的结束条件不对,循环只循环一次。

网友C:
搞不清楚的话还是把循环的条件写完整吧

网友D:
仿真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吧,指令周期应该是时钟频率的 4分之一,应该输入 2MHZ,这样仿真出来和实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