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PCB安规都有哪些?

楼主(2021-04-14):
开关耐压与漏电要求

    当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交流超过36V, 直流超过42V 时,需要考虑触电问题。安规规定:任何两个可触及件或任何一个可触及件与电源的一极间漏电不要超过 及件与电源的一极间漏电不要超过0.7mAp 或直流 2mA。

    输入电压为开关电源220V时,其冷热地之间的爬电距离不能小于6mm,两端口线间的间距必须大于3mm。

    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的耐压要求使用交流3000v,设定漏电流为10mA。进行1分钟的测试,其漏电流必须小于10mA.

    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对地(外壳)的耐压使用交流1500V,设定漏电流为10mA,进行1分钟的耐压测试,其漏电流必须小于10mA。

    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对地(外壳)的耐压使用直流500V,设定漏电流为10mA,进行1分钟的耐压测试,其漏电流必须小于10mA。

    开关安全爬电距离要求

    两线中的侧和二次侧安全距离:6mm,加1mm开槽也要4.5mm。

    三线中的侧和二次侧安全距离:6mm,加1mm开槽也要4.5mm。

    保险丝两铜箔之间安全距离>2.5mm。加1mm开槽也要1.5mm。

    L—N,L—GND,N—GND.之间的距离大于3.5mm。

    初级滤波电容脚间距>4mm。

    初次级间安全距离>6mm。

    开关电源PCB布线要求

    铜箔与铜箔之间:0.5mm

    铜箔与焊点之间:0.75mm

    焊点与焊点之间:1.0mm

    铜箔与板边之间:0.25mm

    孔边与孔边之间:1.0mm

    孔边与板边之间:1.0mm

    铜箔线宽>0.3mm。

    转弯角度45°

    平行线之间布线时要求等间距。

    开关电源安全要求

    从安规的元件中找出安规要求保险丝,其两个焊盘间的爬电距离>3.0mm(min)。在发生后级短路后,要在安规电容X,Y。其考虑耐压和容许的漏电流。在**带环境中其设备的漏电流要<0.7mA,工作在温带环境中的设备漏电流要<0.35mA,一般的Y电容要不大于4700pF。容量>0.1uF的X电容要加泄放电阻。在正常工作的设备掉电后,其插头间的电压在1秒内的电压值不大于42V。

    开关电源保护要求

    在开关电源总输出功率大于15W时,应进行短路测试。

    输出端短路时,电路内不能发生有过热、起火,或者燃烧时间在3内。

    相邻线路之间距离小于0.2mm时,可认为是短路。

    电解电容应进行短路实验,此时因为电解电容很容易失效,在进行短路测试应注意器件,防止起火。

    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不能作为接插件,因为会产生电腐蚀。

    焊点与元件引脚的接触面积要大于元件引脚的横截面积。否则被认为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