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半电压表测量AC电压是用的什么原理

楼主(2021-04-14):
6位半电压表测量AC电压是用的什么原理?
用ADC采集后计算还是用集成RMS芯片?

网友A:
adc采集然后计算。

网友B:
好像还没有集成的RMS芯片能做到那精度

楼主:
6位半的吉士利2000为例 ,ac的RMS精度其实并不高,在20khz以下有0.1%但20k以上只有0.15%左右。并不像DC电压有30pmm的高精度。
但adc采集的话,用16位似乎达不到0.1%的精度,一般的16位adc精度(温度23+/-5度)直流只有0.05%,ac动态采集的信噪比要低很多,精度也差很多。不知道用的什么adc

网友C:
上图是34401 手册,AC精度跟DC一比就不能看了,34401 AC档用的是AD637 RMS转换器。

另外标称6位半不是什么条件都是6位半,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档位、不同的读数率,有不同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