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输入2.5-3.5v正弦波,输出0-5v线性变化的.....

楼主(2021-04-14):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输入2.5-3.5v正弦波,输出0-5v线性变化的电压吗?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还望各位技术大佬赐教,先行谢过了。

@zyj9490 :我理解一下,谢谢
@王栋春 :U1A起的是提升零点的作用。2.5(1+0.1),第二级的输出电压直流信号输出的是负电压-0.0275V,这样的话,零点也提升不了。
@zyj9490 :有劳解释一下原因
这是不可能的,2.5V时,理想上可以,3.5V就不行。

网友A:
一个运放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运放就能实现。

还望赐教一下,电路图有劳上传一下。

网友A:
你验证一下。

网友A:
所以,最终电路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最终电路是这样:

多谢指教,明天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