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28377 浮点精度低如何解决?

楼主(2021-04-15):
定义2个浮点数 赋值1与2计算结果竟然不是2    1.000000*2.000000=2.03125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2021-05-17):
28377 浮点采用的是  IEEE 754 单精度浮点数,  虽然是有精度问题,  但 1.0*2.0 这样的数相乘, 不会有误差的.
0.1*0.2 会有误差的

网友B:
即使有误差也不可能大到这程序,小数点后5~6位后是有可能的
但小的整数应该是没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