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EVAL-MKI109V3 Unico-GUI无法连接,提示The adapter board has not been ...

楼主(2021-04-15):
求助:Unico-GUI无法连接STEVAL-MKI109V3

打开Unico-GUI,选择STEVAL-MKI197V1(LSM6DSOX),点击Select Device。

弹窗提示:ERROR:The adapter board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The WHO_AM_I register value does not match the device selected。

参考的教程:

【STEVAL-MKI109V3+LSM6DSOX】 从零开始搭建 测试环境 http://bbs.**/thread-1118779-1-1.html

小弟第一次使用STM单板,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电脑不能截图,请各位见谅。非常感谢

网友A:
子板型号错了WHI AM I就会不匹配

网友B:
Unico-GUI是一个开源的GUI吗?好像这个不是ST自己的GUI的。

网友C:
这个GUI倒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个错误啊

网友E:
是一个开源的GUI吗

网友F:
仿真器的指示灯是怎么闪烁的

网友G:
可以识别仿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