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6)——放大器噪声系数

楼主(2021-04-15):
衡量一个放大器噪声对信号的影响可以通过其输入输出信噪比表述,通常用输入信噪比除以输出信噪比来表征,这就是放大器的噪声系数F(取分贝的话称为噪声因数NF)。

楼主:
放大器噪声系数

楼主:
由上述定义可知,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一般大于1(理想无噪声则等于1)。上述级联相关的那个式子(也称为Friis公式)表明了放大器级联噪声系数与各级放大器噪声系数的关系。注意,这是在同等输入噪声前提下考虑的。

楼主:
由上述放大器噪声系数的级联关系式可知,越是靠前的放大器其噪声系数对级联放大器噪声系数的影响越大。所以,级联放大器的前级通常考虑采用低噪声系数的放大器,譬如LNA。

楼主:
关于NF,给个关系式:

    NF = 10lg(F) dB

网友A:
仅仅给出F的定义,对于实际电路的设计似乎帮助不大

网友B:
重复了,删除!

网友B:
噪声系数和噪声因数两个概念,你抄反了:

这个东东在射频电路里是家常便饭,这个概念都抄反,证明没学过相关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给出F的定义,对于实际电路的设计似乎帮助不大

定义是概念的“入门”,况且此帖不仅仅给出了定义。

噪声系数F是相关设计的极重要概念,后续还会涉及到这个东西。当然,若对此感兴趣,视情况还可能给出专题论述(包括具体设计应用)。

楼主:
在中国,说中文看中文书(可以是中译本)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既然有人质疑,那么就给出相关中文教科书中的内容。

网友B:
哈哈,居然有人要我晒证据??!!!

老夫花几万元建立的个人图书馆,这样一本一本晒证据,估计很多人能看的想吐:

中文的证据也有,只不过少一些,例如清华大学的RFIC设计:

网友B:
我一猜就猜到了,必然是在网上下载的免费PDF,这些书老的不成样了
根本舍不得花钱买书,说明是叶公好龙。

楼主:
其实,通常术语的中译是约定俗成的,譬如《复变函数》中的解析延拓(也有称解析开拓),但绝不会有“解析连续”一说。

网友B:
太丢人了,这些书抄定义都抄错了,有些号称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的也跟着抄,还跟人家抬杠,尴尬的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通常术语的中译是约定俗成的,譬如《复变函数》中的解析延拓(也有称解析开拓),但绝不会有“解析连 ...

不好意思,日本的书,就是翻译成解析连续,不服自己去查。

HWM
没看出来,原来那厮是个“日本人”。

网友B:
实际上,这个定义谁说了都不算,原作者说了算.

1944年Friis发表的**Noise Figures of Radio Receivers》 ,这个**所给的定义是原创。

网友B:
继续上证明,直到楼主看的想吐了,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别贴图了,我信了。。。

这个教材,曾经流行了30年左右。

网友B:
当然了,有些书确实把两者之比定义为噪声系数,但是这个术语对应的英文是noise factor,而且把常规的“噪声系数”翻译成“噪声指数”:

这个是个人翻译喜好问题,谈不上对错。

网友B:
就这个帖子,说一下为何强调要看英文原版,尽量少看中文翻译。

最初的噪声系数定义,是Friis于1944年所给的,但是人家开始用的是噪声因子----noise factor,这个Fe取对数之后才叫噪声系数----noise figure

但是有的中文书,把noise factor翻译成噪声系数,于是就把两个术语搞混了。

楼主就是受害者之一。

网友C:
不是翻译,是行业习惯历史因素,微波领域喜欢一锅端,线性和DB都叫noise figure ,你去查看14所翻译的微波固态电路或者各大高校的微波工程婆扎版本教科书,都是一锅端都叫噪声系数noise figure,只是注明DB就行了。
但是嘛,实际应用大家 跟着行业测量公司翘楚走,别去纠结概念习惯术语
请看原安捷伦射频(现keysight )Application Note 57-1说明

网友C:
这是安捷伦/是德科技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安捷伦/是德科技的说明

X是枣的核是核,肉是肉分清了,你呢,把现在为什么把枣的核说成枣的肉来龙去脉说清了,你们都没有囫囵吞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安捷伦/是德科技的说明

换句话说:世界上90%以上的书籍,都是这样定义noise factor以及noise figure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让世界上所有人,100%都这样用。

最要命的是:这些仪表刻度盘上的字,改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句话说:世界上90%以上的书籍,都是这样定义noise factor以及noise figure的:

微波圈的习惯应该和MIT辐射实验室,那套雷达丛书有关,那套书就是一锅端,后来教材都跟着一锅端。直到今天的雷达接收机教科书也是大多一锅端用noise figure。这个做法可能混淆了很多其他电路系统领域的人吧,哈哈哈。

网友E:
楼主确实搞错了

HWM
@catvevs :我没看出什么错。相关用词以及定义在相关书籍中就有。
@HWM :这就是放大器的噪声系数F(取分贝的话称为噪声因数NF)错就错了,谁都有错的时候,没啥大不了的。
HWM
@catvevs :我全程没提一个英文单词,且明确说明了“F”和“NF”的定义,这有问题吗?
@HWM :NF =NOISE FIGURE F =Factor ,个人理解....
HWM
前面列举教课书中的定义,哪里错了?

网友B:
楼主同志,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你能截图举一个例子吗????

HWM
“噪声因数”出于一本相关中文书籍,其特指NF。

网友B:
哈哈。举不出来了,开始演示强大的狡辩技术了。

打蛇要打7寸,打到关键要害就老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噪声系数和噪声因数两个概念,你抄反了:

家常便饭也可以顿顿狼吞虎咽,不知道吃了些啥。我猜这些个内容没有经过考试,吃的快餐(吃得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家常便饭也可以顿顿狼吞虎咽,不知道吃了些啥。我猜这些个内容没有经过考试,吃的快餐(吃得快)。 ...

经过这7年常考,各位即便近视800度,也该能看出来了,这个大师就是简单地抄书,抄过了自己还不懂。

建议:以后自己先看懂,然后再来教大家。
如果教过大家,自己还不懂,就公牛挤奶了。

第二个建议:现在市场上的图书价格一般都是100以内,建议买本纸质书看看,老是跑网上找免费PDF,看11楼截图,是老掉牙的那种免费PDF。
连本书都不舍得/愿意  买,那真是叶公好龙了。

第三个建议:抄书也行,但不要一味地抄公式定理大全
本贴内容对应书本上一节,被楼主压缩成一个公式,如果读者事先不懂,铁定看不懂帖子;反之读者事先懂了,也就没必要看了。总之,帖子价值=0
所以要抄就多抄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这7年常考,各位即便近视800度,也该能看出来了,这个大师就是简单地抄书,抄过了自己还不懂。

为了少打字,抄书是可以的,就是书上的东西,就是你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