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21-04-15):
能驱动LCD段码屏(最低4*14),1个串口+1个定时器有编码器功能,ROMRAM无要求。48PIN或者64PIN都行

我们有,可以联系我13420920904

网友A:
供电电压多少?什么方式供电?温度范围-10~70℃,主频最高4M,是否可以?如果客户,请联系我。Q  75231858

网友B(2021-06-03):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选型表,48PIN稳定供货,一直应用在家用电表、水表市场,质量保证,15016925935 微X同号